MOEFET发热问题

楼主(2008-06-17):
请教大侠们:我有一个电磁阀驱动电路,直接由MOSFET控制,电磁阀电流大概600mA,由于电流过大,MOSFET非常烫,请教可以采取哪些办法可以解决过热问题?比如更换发热小功率大的MOSFET,或者……
谢谢指教!

网友A:
更换导通电阻更小的MOS管并加大驱动电流

网友B:
驱动不力

估计工作在线性区,600mA的电流下,即使Ron为1欧,Pd也仅为0.36W,何来发热?何况低压小功率MOS的Rds,都在百毫欧级

网友C:
为何不把电路画出来呢

我倒研究过高速电磁阀的驱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