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这个二极管(D2)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2008-06-19):
请帮忙看看这个二极管(D2)有什么作用啊!
电机是直流有刷永磁电机或者是有刷串励电机.
这个D2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或者有这个D2用什么好处?
请大家赐教!!!

网友A:
只单方向转

网友B:
防止电源接反,

网友B:
还可以阻止MOT的干扰去48

楼主:
感觉不是

楼主:
感觉不是

1.不是为了单方向运转
2.D2是接电机的  也就是说是输出端 再说电源外面是有防反接的电路
3.是有隔离干扰的作用,但是好象这并不是他的主要作用.
   谢谢大家!!!!
   请大家继续帮我看看!

网友C:
除了隔离干扰,好象看不出来有啥别的用处

网友D:
另类结论:是防止反电动势(发电)吧?

楼主:
这个电路是简化了的

这个电路是一个48V 5KW有刷电机控制器上看到的,
D2是60A1000V的6个二极管并连来用的 要是只是为了隔离干扰是不是有点浪费哦?

楼主:
原电路的电流峰值有500A

网友:
是不是电动车上的?

如果是的话 就是起防止倒车和滑行时比较好

网友E:
电动车用这个电路来调速的话要打板子

电机的铁损将大得要命,不如干脆用线性调速算了,电机还安全些。

最好的做法,是LC平滑后再加到电机上。

网友F:
电动车大多是无刷电机吧?

网友G:
答复

应该是为了防止反转产生电动势,而对系统电路的影响。保护作用!!

网友H:
看法

1,不是为了防止电子反接,如果是防止电源反接,应该是接到电解之前.
2,同意14楼的看法.

网友I:
14楼正解

防止MOS管未接通状态下,电机转动产生与电源一致的电动势,侵入电源系统

网友B:
12楼的用线性调速,真是搞笑,糊涂了吧

小电流倒是可以,小孩子的做法。

网友E:
不懂不要乱说话。

电机的那个铁芯,根本不可能承受数万Hz的高频PWM,涡流损耗有磁滞损耗会使铁芯严重发热

楼主:
请问一下要是驱动这个电机PWM用多少Hz比较合适?

请问一下要是驱动这个电机PWM用多少Hz比较合适?

网友J:
防止在超速和发电时的反向电压激穿MOS管

我认为应该是防止在超速和发电时的反向电压激穿MOS管,超速时可以使MOS管导通而避开反向电压。

网友K:
我的理解

应是保护电机可靠关断的作用,也就是说保证MOS管的参考地电位不受发电状态的影响。你可以试一下,去掉D2,不能可靠关闭MOS管。

网友K:
绝对不是起保护MOS管的作用,

MOS管在任意状态下都不会烧坏或击穿的。

网友L:
防止反向电动势,M电机就是一个大电感

网友M:
12楼的PowerAnts错了

恰恰现在绝大多数的电机PWM控制都是采用的这样的或类似的电路
虽然PWM频率有20K左右,但是实际上因为有续流二极管D1的存在,
电机上的电流实际是持续且稳定的,当然,也会有所波动。
一般来讲,如果电机上的电流有50A,那么纹波电流只有2A左右,
波动率只有4%,所以不会产生那么大的铁损。
其次,一般大功率的电机,都使用比较低的PWM频率,比如5kHz,主要也是为了降低铁损和开关损耗。

网友E:
明白了

感量足够的情况下,电流连续且纹波系数小,磁滞损耗及涡损确实不大。

5K频率,会有可闻声吧,这个频率声音可是很刺耳的,如何解决?

网友M:
re楼上

这个5K频率的噪音确实是可闻的,但是大功率电机都会有传动结构,所以只有电机会发出这个声音,而其他部分不会发出这个声音。
其次,经过减震隔离等处理,这个声音已经很小,相对于其他机械噪音来说,已经算是比较小的了,
就好像汽车发动机也会发出噪音,且噪音频率大约也是几KHz,但是处理得好并不会造成多大问题。

网友N:
如果没有D2.MOS管的输出不是和48V短路了嘛!

网友K:
那D1二极管是干什么用的?

to 30F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消特基:主要作用是将电动机产生的反向电流短路,以免电动机的反向肪冲串到其它电路里去,从而影起基它电路损坏

我认为你说的不对,D1是将电动机产生的反向电流短路.D2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