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电机的噪声最小?

楼主(2008-06-20):
我想设计一个自动旋转的展台,当然负载是不重的的,最大也不超过50斤,我想找种电机,要求是很少噪声的那种?帮忙介绍下什么类型的,是步进电机小还是直流电机?

网友A:
噪音大小与驱动电路和电机本振有直接关系

网友B:
嗯... 没电的电机...

网友C:
那么慢的速度。。。

用机械减速(齿轮或皮带、行星、涡轮等)都会带来机械噪音,所以还是用无刷永磁电机电调速到低速使用比较合适,最好是伺服系统。

楼主:
难道步进电机、直流有刷无刷电机都能做到很小的燥声?

只要电机质量都OK,驱动电路设计的好的话,都能做到一样的水平?

网友B:
嗯,基本上只和设计、制造水平、加工工艺有关

不要盲目追求“最小”,先说个预期值吧

楼主:
我只是需要即使有燥声,人也要听的舒服的那种

不好意思,对声音量的量化没什么概念,我只是需要即使有燥声,人也要听的舒服的那种

网友B:
去买个现成的,一般的都能达到这个要求啊

机械的东西大多都不是自己能DIY的.

楼主:
自动旋转的展台,大概需要几W的电机?

我算展台的的直径1.5米,最大负载算100斤,大概需要多少W的电机?

网友D:
数量少自己做不划算啊

楼主:
这纯粹是个人兴趣

哈哈,有时间想搞个完美点的作品,就想汽车一样,名车和一般的车,在听觉上就不一样了

网友E:
我觉得直流减速电机比较合适~

步进电机能耗太大~

网友F:
交流伺服电机+减速器

交流伺服电机+减速器
但价格不菲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