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技术请教。

楼主(2008-06-20):
(无正文)

网友A:
回!

选择多少安培的管子,需要你去计算你的负载电流到底有多大!
推荐几个双向可控硅的型号你参考:
 BTA20-400  电流20A
  BTA41-400  电流40A
  吸收电路的参数基本合适!

网友B:
看法

也不用像二楼说的那样大吧,20A电流. 400W/220V也就是3A不到,搞个6A左右的我看就差不多了吧

网友C:
需要注意两点

1、对di/dt进行处理,一般的是串mH级的空芯电感,或NTC电阻;
2、避免负半周正门极电流触发,否则门极容易老化,最后MT1、MT2短路。

网友D:
同意2楼

200W的产品,我用的是BTA12 因为小了,这个可控硅可能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