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距该怎么计算?

楼主(2008-06-20):
我想设计一个自动旋转的展台,展台为一个直径1.5M左右的圆盘,圆盘上大概最多放的重量是100斤,但这些重量可能不是均匀放在圆盘上,电机是在圆盘中心驱动的,那该怎么确定驱动所需要的扭距呢?  如何计算?

网友A:
是重量x半径吗?

楼主:
肯定不是

肯定不是,不然半径怎么确定?如果这100斤都集中在中心点怎么办?
我觉得是不是和转速度也有关系?我的要求最多也就是每秒转个30度到60度

网友B:
如果:

如果该转盘以匀速运转,并且假设摩擦阻力为0、风阻为0,则电机扭距为0即可。。。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转盘多大、负重多大,而是你使用的轴承的性能(直接决定摩擦系数)。如果感觉电机驱动吃力,不妨给轴承加点油,呵呵

楼主:
该不是的吧

不是吧?那启动时的瞬间总不是匀速的吧?这个也取决于轴承的性能?

网友C:
云起同志说得对

网友D:
将重物全放在展台边缘

设法将拉力计的勾勾在展台边缘,沿切线测出静磨擦力,折算为牛顿,乘0.75米即是。

网友E:
7楼算出的只是最大允许扭距

大于这个扭距,重物就被甩掉了,
其实不大于这个扭距,重物也可以会被甩掉,如果转速足够高的话。
其实4楼说的对,当然不能是0扭距,只要是扭距能克服摩擦力,就能转起来,
扭距小了,顶多是启动时间过长,但是一样能达到预定的速度,
不过摩擦力其实不是恒定的,而是随着转速的增加而增加,
当然也不是线性关系,而是平方,立方,甚至4次方等复杂的关系
所以只要考虑最大转速的时候,能维持所需要的转距就可以了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用直流电机可能无所谓,
但是如果用交流电机或者用步进电机存在着一个阻力太大失步的问题,造成无法启动,所以初始转距的大小还是不能太小的。
另外,如果重物偏心的话,强烈建议地盘要非常牢固,否则地盘的晃抖或者共振将消耗极大的能量,也容易出现危险。

网友D:
这是展台,不是赌博转盘机...

不同意以下观点:

“不过摩擦力其实不是恒定的,而是随着转速的增加而增加,”

如果不考虑润滑油的粘性问题,磨擦力可认为是恒定的。
如果是橡胶轮磨擦传动(如汽车轮),由于橡胶轮的磨擦还包括形变引起的分子磨擦力,磨擦力随车速变化有一些小变化。
--------------------------------------------------------------------
“但是如果用交流电机或者用步进电机存在着一个阻力太大失步的问题,造成无法启动,所以初始转距的大小还是不能太小的。”

静磨擦力大于动磨擦力,因此需要比运转转矩大得多的启动转矩。
廉价的交流异步电机,配合减速器,是最合理的动力装置。

展台是放置样品供参观的,转的很慢,到甩东西的程度,那是做赌博转盘机了

网友F:
哈哈,这些人...

1、要考虑启动时的加速度,至少要能动起来,非水平的话还要加上偏心部分重力的切向分力
2、要考虑启动时的静摩擦力,至少要克服这个才能动起来
3、运动时主要考虑动摩擦力,乘以转速获得功率要求
4、由于是低速转动,风阻什么的都可以不管,但要考虑加工精度问题,要测试有没有死点
5、减速当然是必须的,减速电机也很好买滴

只做几个的话尽量多留功率余量吧,多花钱以减小失败的可能吧:-)

网友B:
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

启动转矩不够,你不能推它一把?

网友D:
这主意不错

引用 网友B:
工控论坛 ←返回版面

11楼: 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

启动转矩不够,你不能推它一把?

===============================================================

汽车也不要低速档算了,推动起来再钻进去开吧

网友G:
这个不方便,还是座胃下挖两个孔,脚伸下去好,还能去脚凑,哈

网友H:
1.5米直径的圆盘,重100斤,转起来惯量很大的,感觉在中心驱动有点吃力的,轴不一定顶的住,如果用步进带的话还会晃。(客户用130的电机直接带一个直径60CM的圆盘,几十斤重,在中心驱动的,定位准确,但在完全停止前有晃动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