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做到?

楼主(2008-06-20):
朋友是印刷的,用“北人”的08机印彩图。由于需要印四次,很容易印“跑了”。每一印在图上都有对齐的线,如果出现“双眼皮”就马上停机,调整后再开机,稍一疏忽就损失一二百张,所以非常累人。能否制作一个专看“双眼皮”的装置,发现“双眼皮”立即停机,以减少损失。

网友A:
彩印机本身有定位系统的,自己做不见得讨好

北人J2205型胶印机重影故障排除方法

--------------------------------------------------------------------------------
来源:中包网 2004年8月9日 10点22分 http://www.pka.com.cn

    广西桂林漓江印刷厂的一台北人J2205型对开单面双色胶印机在印刷完一批定量为450g/m2的厚纸板后,紧接着印刷定量为80g/m2的单面铜版纸双色药品标签时,印品上出现了第2色印迹大范围(从印品叼口至规矩中线位置)纵向重影,下面浅印迹与深印迹的间距达1.5mm。另外,两边还无规律输纸不到位,严重影响产品质量。

    针对上述情况,笔者将问题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
    (1)在印制450g/m2厚纸板过程中,压印滚筒叼纸牙长时间在高负荷状态下工作,使部分叼纸牙小压簧疲劳,叼力下降,叼纸不稳。

    (2)在承印材料由厚纸板改为薄纸后,各滚筒的压力调节、包衬测量、包覆操作不当。
    (3)印厚纸板时压力过大,在连续印刷中,当滚筒工作面与空档面交换时产生较大冲击震动,导致相关部件松动损坏。

     依照上述分析,笔者首先对压印滚筒叼纸牙进行检查,更换部分疲劳的小压簧,保证各叼纸牙张角到位、牙片长短一致、叼力一致。之后校正各滚筒壳体的间隙,重新计算、测量和安装包衬,确保各滚筒间压力正常。但开机试印后,重影现象有所减轻,未能彻底解决。

     为此,我们把撬棒插入滚筒壳体空档往复摆动,对第2色组橡皮滚筒和印版滚筒的传动机构进行检查,发现印版滚筒存在较大纵向间隙。逐个拆卸印版的前后(上、下)微量调节打版机构支撑座,取下传动连板N73—20507,发现带动印版滚筒转动的传动小轴N73—20504与齿轮座N113—20521之间配合间隙较大。

     将固定印版滚筒齿轮和安装传动小轴的齿轮座取下,发现固定传动小轴的两颗M6内六角螺钉中的一颗已折断,另一颗也松动,位移较大。为保证传动机构的可靠、稳定,在维修过程中,我们对齿轮座上安装传动小轴的固定孔进行测量,对安装部位实施喷镀、磨削:将传动小轴与齿轮座之间的配合改为紧配合;安装两颗M6螺钉时加涂防松胶。安装调校完毕,试机印刷,重影彻底消失,但两边无规律输纸不到位现象仍然存在。

     对此,很可能是由于压印滚筒松动,在转动中产生纵向位移所致。对照压印滚筒及其相关传动机构装配图,卸掉递纸凸轮N73—20106,发现定位销和紧固螺钉严重松动,拧紧后将机器各部件重新安装,开机印刷,重影及两边无规律输纸不到位均彻底消除。

网友B:
LZ他是想搞个重影检测自停的装置,只做故障、出错判断

完全可以自己做的

楼主:
就是三楼说的意思,但不知从何入手

有没有类似的装置?我学一下

网友C:
不很好做

楼主:
还是“很不好做”

网友:
北人的印刷在国内这么高的地位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吧

楼主:
回七楼

"北人的印刷在国内这么高的地位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吧"
由于是单色机,套印出现这样的事是难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