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无刷电机驱动还有钱图吗

楼主(2008-07-12):
做无刷电机驱动还有钱图吗

楼主:
最近发现无刷电机的用途越来越广

最近发现无刷电机的用途越来越广,大有取代传统直流电机的倾向吗

那么做无刷电机的驱动怎么样?

欢迎大家讨论啊

直流无刷电动机跟交流同步伺服电机的区别请同行解释下吗

 听说直流无刷电动机做速度控制 还是可以的

想用在位置控制方面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规划驱动器的方案那?

路过的朋友如果是同行还请多多讨论啊

网友A:
MCU和DSP技术进步很快

所以,普通直流无刷电机(BLDC,用方波驱动,转矩有脉动)将逐步升级为永磁同步电机(PMSM,正弦波驱动,转矩无脉动)。。。

网友B:
你会dsp控制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