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调速板上的速度传感器

楼主(2008-07-14):
这是风机的调速控制板,标注的三条腿的芯片贴着电机的轴承,估计是速度传感器芯片,上面标注的是“503S 05L”,哪位大虾能帮忙看看是哪类速度传感器?那个品牌的?谢谢了!

楼主:
弄清楚了,3503的,知春C001可以买到的,30元一只

楼主(2008-08-26):
是霍尔元件,3503

楼主:
霍尔元件的型号很多,但却无法确定它为哪个品牌

   这段时间在测试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买的南京中旭的霍尔元件CS3503,单独测试时对磁场感应挺好,但焊接到板子上不加磁环,输出是5V的波形带有一些小杂波,加入磁场时也没有变化(正常的是静态的是干净5V直流,加入多极磁环后为T=130us,幅度为-4V的脉冲波)。用从原板卸下来的霍尔元件测试也没有问题(它上面的标注是:503S,下面一行是:05L(这是批号吧)),不知是哪家生产的?封装:TO-89

网友A:
30元一只,不是很贵,是很黑!
楼主应该搞错了,3503是线性霍尔,测速没必要用它;测速用开关霍尔更合适。

楼主:
原理图

根据此原理图分析,能否用开关型霍尔传感器?(我看资料上介绍的如A3144输出的电压达28V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3111421370.pdf

楼主(2008-11-11):
用开关霍尔确实不错

我更换成开关型霍尔(A1104),测速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