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485总线屏蔽层接地问题

楼主(2008-07-16):
看到个485总线保护电路图,但上面的屏蔽层为什么不直接与地相连而是经过一个双向触发二极管?

楼主:
没人回答?

没人知道还是这个问题太菜?

网友A:
RS485防雷

这是考虑到地电位反击,加了一个TVS.

浪拓电子---您身边的电路保护专家

网友B(2010-12-08):
can总线和RS485总线防雷中用的气体放电管接哪个地,是屏蔽层呢?还是机壳?还是单独用铜排或铜编带引出接到避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