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输出,接触器吸合不稳。

楼主(2008-07-19):
无线,发送接收, 出现接收输出控制接触器时,每次一吸合,接触器都要翁翁响两下。我以为是接触不良(用万用表测量短路很好),可是把排线都焊住了,还是出这个现象.请教一下。。。。。

楼主:
自己再说一下。

不应该电压的问题,我现场是380V驱动,在实验室里是220V驱动,都出现这个问题。不应该是电压不足。

网友A:
你380V是接触器线圈电压吗?

估计不是吧,肯定是输出驱动不足.

楼主:
220v,380V都可以驱动接触器线圈电压

问题发现了,就是在接触器吸合的瞬间.无线接收信号被干扰,接收不到,导致继电器短开,这样会产生一个抖动.加个电容,效果就好多了.但是,还是希望有个兄弟指点一下,如何不加电容,让接触器吸合的瞬间,不干扰无线接收那。加阻容了,没什么效果。

网友B:
接触器的线圈电压是固定的~~~~~~~~`不能互换~~~~~

楼主:
可是220V线圈电压吸合的很好那

可是220V线圈电压吸合的很好那,就是刚开始一起动的过程中,有点不稳.

楼主:
重新看了下说明书

是有这个说法,380V的线圈电压.是有个固定的动作条件.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