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基本参数的调试

楼主(2008-07-22):
  关键词:变频器 参数 调试

  www.motorsolution.cn
    变频器功能参数很多,一般都有数十甚至上百个参数供用户选择。实际应用中,没必要对每一参数都进行设置和调试,多数只要采用出厂设定值即可。但有些参数由于和实际使用情况有很大关系,且有的还相互关联,因此要根据实际进行设定和调试。
    因各类型变频器功能有差异,而相同功能参数的名称也不一致,为叙述方便,本文以富士变频器基本参数名称为例。由于基本参数是各类型变频器几乎都有的,完全可以做到触类旁通。

  一 加减速时间

    加速时间就是输出频率从0上升到最大频率所需时间,减速时间是指从最大频率下降到0所需时间。通常用频率设定信号上升、下降来确定加减速时间。在电动机加速时须限制频率设定的上升率以防止过电流,减速时则限制下降率以防止过电压。
    加速时间设定要求:将加速电流限制在变频器过电流容量以下,不使过流失速而引起变频器跳闸;减速时间设定要点是:防止平滑电路电压过大,不使再生过压失速而使变频器跳闸。加减速时间可根据负载计算出来,但在调试中常采取按负载和经验先设定较长加减速时间,通过起、停电动机观察有无过电流、过电压报警;然后将加减速设定时间逐渐缩短,以运转中不发生报警为原则,重复操作几次,便可确定出最佳加减速时间。

  二 转矩提升

    又叫转矩补偿,是为补偿因电动机定子绕组电阻所引起的低速时转矩降低,而把低频率范围f/V增大的方法。设定为自动时,可使加速时的电压自动提升以补偿起动转矩,使电动机加速顺利进行。如采用手动补偿时,根据负载特性,尤其是负载的起动特性,通过试验可选出较佳曲线。对于变转矩负载,如选择不当会出现低速时的输出电压过高,而浪费电能的现象,甚至还会出现电动机带负载起动时电流大,而转速上不去的现象。

  三 电子热过载保护

    本功能为保护电动机过热而设置,它是变频器内CPU根据运转电流值和频率计算出电动机的温升,从而进行过热保护。本功能只适用于“一拖一”场合,而在“一拖多”时,则应在各台电动机上加装热继电器。
    电子热保护设定值(%)=[电动机额定电流(A)/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A)]×100%。

  四 频率限制

    即变频器输出频率的上、下限幅值。频率限制是为防止误操作或外接频率设定信号源出故障,而引起输出频率的过高或过低,以防损坏设备的一种保护功能。在应用中按实际情况设定即可。此功能还可作限速使用,如有的皮带输送机,由于输送物料不太多,为减少机械和皮带的磨损,可采用变频器驱动,并将变频器上限频率设定为某一频率值,这样就可使皮带输送机运行在一个固定、较低的工作速度上。

  五 偏置频率

    有的又叫偏差频率或频率偏差设定。其用途是当频率由外部模拟信号(电压或电流)进行设定时,可用此功能调整频率设定信号最低时输出频率的高低,如图1。有的变频器当频率设定信号为0%时,偏差值可作用在0~fmax范围内,有的变频器(如明电舍、三垦)还可对偏置极性进行设定。如在调试中当频率设定信号为0%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不为0Hz,而为xHz,则此时将偏置频率设定为负的xHz即可使变频器输出频率为0Hz。

www.motorsolution.cn

  六 频率设定信号增益

    此功能仅在用外部模拟信号设定频率时才有效。它是用来弥补外部设定信号电压与变频器内电压(+10v)的不一致问题;同时方便模拟设定信号电压的选择,设定时,当模拟输入信号为最大时(如10v、5v或20mA),求出可输出f/V图形的频率百分数并以此为参数进行设定即可;如外部设定信号为0~5v时,若变频器输出频率为0~50Hz,则将增益信号设定为200%即可。

  七 转矩限制

    可分为驱动转矩限制和制动转矩限制两种。它是根据变频器输出电压和电流值,经CPU进行转矩计算,其可对加减速和恒速运行时的冲击负载恢复特性有显著改善。转矩限制功能可实现自动加速和减速控制。假设加减速时间小于负载惯量时间时,也能保证电动机按照转矩设定值自动加速和减速。
    驱动转矩功能提供了强大的起动转矩,在稳态运转时,转矩功能将控制电动机转差,而将电动机转矩限制在最大设定值内,当负载转矩突然增大时,甚至在加速时间设定过短时,也不会引起变频器跳闸。在加速时间设定过短时,电动机转矩也不会超过最大设定值。驱动转矩大对起动有利,以设置为80~100%较妥。
    制动转矩设定数值越小,其制动力越大,适合急加减速的场合,如制动转矩设定数值设置过大会出现过压报警现象。如制动转矩设定为0%,可使加到主电容器的再生总量接近于0,从而使电动机在减速时,不使用制动电阻也能减速至停转而不会跳闸。但在有的负载上,如制动转矩设定为0%时,减速时会出现短暂空转现象,造成变频器反复起动,电流大幅度波动,严重时会使变频器跳闸,应引起注意。

  八 加减速模式选择

    又叫加减速曲线选择。一般变频器有线性、非线性和S三种曲线,通常大多选择线性曲线;非线性曲线适用于变转矩负载,如风机等;S曲线适用于恒转矩负载,其加减速变化较为缓慢。设定时可根据负载转矩特性,选择相应曲线,但也有例外,笔者在调试一台锅炉引风机的变频器时,先将加减速曲线选择非线性曲线,一起动运转变频器就跳闸,调整改变许多参数无效果,后改为S曲线后就正常了。究其原因是:起动前引风机由于烟道烟气流动而自行转动,且反转而成为负向负载,这样选取了S曲线,使刚起动时的频率上升速度较慢,从而避免了变频器跳闸的发生,当然这是针对没有起动直流制动功能的变频器所采用的方法。

  九 转矩矢量控制

    矢量控制是基于理论上认为:异步电动机与直流电动机具有相同的转矩产生机理。矢量控制方式就是将定子电流分解成规定的磁场电流和转矩电流,分别进行控制,同时将两者合成后的定子电流输出给电动机。因此,从原理上可得到与直流电动机相同的控制性能。采用转矩矢量控制功能,电动机在各种运行条件下都能输出最大转矩,尤其是电动机在低速运行区域。
    现在的变频器几乎都采用无反馈矢量控制,由于变频器能根据负载电流大小和相位进行转差补偿,使电动机具有很硬的力学特性,对于多数场合已能满足要求,不需在变频器的外部设置速度反馈电路。这一功能的设定,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有效和无效中选择一项即可。
    与之有关的功能是转差补偿控制,其作用是为补偿由负载波动而引起的速度偏差,可加上对应于负载电流的转差频率。这一功能主要用于定位控制。

  十 节能控制

    风机、水泵都属于减转矩负载,即随着转速的下降,负载转矩与转速的平方成比例减小,而具有节能控制功能的变频器设计有专用V/f模式,这种模式可改善电动机和变频器的效率,其可根据负载电流自动降低变频器输出电压,从而达到节能目的,可根据具体情况设置为有效或无效。
    要说明的是,九、十这两个参数是很先进的,但有一些用户在设备改造中,根本无法启用这两个参数,即启用后变频器跳闸频繁,停用后一切正常。究其原因有:(1)原用电动机参数与变频器要求配用的电动机参数相差太大。(2)对设定参数功能了解不够,如节能控制功能只能用于V/f控制方式中,不能用于矢量控制方式中。(3)启用了矢量控制方式,但没有进行电动机参数的手动设定和自动读取工作,或读取方法不当。
www.motorsolution.cn

*****************************************
附公司资料

1.    公司简介
深圳市科力达电机应用技术有限公司是一支具有高水平的专业电机驱动开发团队,一直专注于无刷电机和交流感应电机驱动控制板及相关产品的研发及生产,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的产品和技术得到了广大客户的认可和支持,我们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和家用电器上,技术成熟,性能稳定可靠,欢迎广大客户前来洽谈磋商。

我们的开发团队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在工作中始终表现出坚定的信心和饱满的热情。在挑战与机遇共存的今天,科力达公司不断探求与社会各界的技术合作与业务往来,热忱期待将我们的技术转化为业界需要的生产力。我们有信心以饱满的热情、最新的信息、强大的技术、完善的服务、良好的信誉为您提供先进、优化、满意和增值的服务!

我们的目标:做一流的电机应用技术公司
我们的宗旨:技术就是生产力,为客户提供成熟的电机应用技术方案和产品

2.    业务说明

我们的客户群:无刷电机制造公司、空调制造公司、绕线机制造公司、机电一体化公司、风机制造公司、洗衣机制造公司。

我们的业务包括以下方面:

★    无刷电机驱动器(BLDC)
    ●按客户要求开发无刷电机驱动器并提供相应产品,我们生产的驱动器从12V到220V,可选用有传感器或无传感器的控制方法
    ●我们的驱动器广泛应用于干手机、工业风机、空调风机、冷风机、绕线机、搅拌机、跑步机、洗衣机等等产品上

★    交流感应电机驱动器(ACIM)
    ●按客户要求开发交流感应电机驱动器,也就是变频器,我们设计的变频器和通用的变频器相比,性能卓越,成本更低,体积更小,功能设置更灵活
    ●我们的驱动器广泛应用于代替通用变频器的场合,如电动闸门,离心机,绕线机,工业印刷机床等

★    电机控制解决方案、项目开发
    "● 凭借公司的技术优势,为客户委托开发了各种项目,涉及到电机驱动,消费类电子,自动控制,医疗器械等行业。
"
    ● 公司开发的交/直流伺服电机驱动器、直流无刷电机驱动器控制器、地铁屏蔽门、电梯门控、电机保护等产品,方案深得客户的好评!

★    电机相关物料销售
    ●电机主控MCU,DSPIC30F2010,DSPIC30F3010,DSPIC30F4011
    ●功率模块FARICHILD,3A,5A,10A,15A,20A,30A
    ●无刷电机销售

★ OEM生产加工

● 承接、协助各类DSP、单片机等项目的设计、开发及产品生产加工。
我们可根据客户的要求,为客户进行产品的项目开发,样品的定制,我们的外协加工厂可满足客户的批量投产需求,我们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是高质量产品的根本保证!

3.    电机驱动器(请发送邮件到 info@motorsolution.cn 索取)

4.    联系我们

林先生
深圳市科力达电机应用技术有限公司
www.motorsolution.cn
电话:86-0755-26711655-2217,13510240906
传真:86-0755-26957066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东部工业区东H-1栋二楼
MSN:info@motorsolution.cn
QQ:996074015

网友A:
有伺服驱动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