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无刷电机的零速启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7-24):
   我做的直流无刷电机控制器,运行的时候也很平稳,就是启动的时候不能顺利启动要用手帮忙转一下才开始转起来,请问大虾们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的PWM是 上臂 还是下臂

看一下各相的波形 是否正常.

网友B(2013-01-20):
先给一段 运行相序相应导通管子
的代码

网友C:
这是个比较常见的开发问题, 但是原因比较多

网友D:
可能是相序的问题

网友E:
下三个管启动前同时开通5MS.

网友F:
先理解为步进电机用,不同速度测试应该可以起来的

网友G(2013-02-19):
很有可能是启动电压不够,适当增加PWM的占空比即可。

网友H:
这个现象我以前也遇到,记得好像是软件的换相顺序与电机的实现电流方向不一样,后来找来电机的规格书,按规格书上的电流方向换相后就解决了;

网友I:
这个问题应当这样解释,首先你得了解你的MOS驱动是不是采用的IR系列的专用驱动芯片,此类芯片采用的是自举升压技术来给上臂驱动供电,也就是说自举电容必须先充电,但自举电容的﹣端都接在电机驱动输出线上,开机时未正常充电会导致启动不正常,所以开机前先把下臂接通一段时间给自举电容充电,或者在自举电容-端与地间加一个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