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为什么注塑机电脑液晶的怎么都是用2个单片机

楼主(2008-07-27):
想问下为什么注塑机电脑液晶的怎么都是用2个单片机?
  可不可以就用个ARM代替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恐怕是改进后堆积的缘故吧

早期都是数码管,现在时兴液晶的,加只cpu来包装一下赶时髦.

网友:
好象是因为显示速度跟不上,个人感觉需要换成触摸屏才行

楼主:
为什么换成触摸屏才行呢?成本上面有很大的出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