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自带串口和USB虚拟串口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8-13):
最近,调试CAN通讯设备碰到一个问题:当设备接在电脑自带串口上时,通讯不稳定,而接在USB虚拟的串口(即加了个USB转232线)上通讯就很流畅稳定,(速率及负载均相同)。换过笔记本和多台电脑验证,均出现上述问题。电脑自带串口和USB虚拟串口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估计你的上位机对串口的数据处理不够快吧?

网友B:
是不是自带串口上的状态位没有处理好啊

网友C:
嘿嘿

USB虚拟串口的速率也是虚的,实际上可能比这个虚的速率高很多!
试试把真实串口的速率调高一些吧?发送接收都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