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配电箱接线问题

楼主(2008-08-16):
我是搞弱电的,手头有一个配电箱的项目。我的问题是配电箱内如何走线呢?
我的一个朋友说是要遵循上进下出的原则,像下图1所示走线。
我看网上工艺说是回路短,像下图2所示。
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上进下出

楼主:
谢谢

LGZ2006的意思就是图1是正确的吧。
不过看起来走线乱,不过安全性高,符合大家习惯。
谢谢

网友B:
我所见到好像都是上进下出

网友C:
去找规范吧

记得规范中要求是上进下出

网友D:
有型号的断路器可以下进上出的

网友E:
还有一些其他约定,参考一下这个资料

网友F:
方案2好

比较实用,维修方便,整洁,一目了然.

网友G:
还是T叔厉害

理论一套一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