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驱动问题 谢谢

楼主(2008-08-17):
请教各位关于驱动芯片的问题 谢谢

测试IR2111性能(如图,自举电容为1UF电解电容,自举二极管为UF4007快速恢复二极管,试验时VCC只接了10V)
1.当输入是小于5V的任意电压时,LO输出是高电平VCC.当输入电压大于5V时,LO输出为低电平零.   为什么5V算是高低电平界限呢?不应该是0吗?
2.不管输入电压多大,HO和VS的输出一直是5V???既不是零也不是VCC.5V是从哪来的?
3.当把VS接地时,不管输入电压多大,HO和VS的输出就一直是零???

    麻烦各位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出现上述情况?(是管脚接法有问题?)我刚刚接触这个东西懂之慎少,希望大家帮帮忙啊!!!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回复IR2111

问题:1,这是TTL和COMS之间有一个转换的关系,IR2110的结构中有推挽电路
      2,应该是自举电容提供的电压

楼主:
谢谢楼上

可是要怎样解决呢?HO没反应啊?VS接地后还是一样啊

网友A:
呵呵

一般VS是不需要接地的,你给自举电容提供充电电路了吗?

楼主:
楼上

提供了充电电路啊,VCC接了10V,如果把VS接地,电容两端电压应该是VCC吧  可是HO一直没反应,VS不接地时也一样???

网友A:
不是

你需要在lowside接上负载那才是给highside自举电容充电的通路

网友A:
方便话你留个联系方式

楼主:
谢谢ljgu

我的邮箱letian19851314@163.com  多谢指导

网友B(2009-11-12):
lo不用时,ho没**常工作,除非独立供电

网友C:
楼主,还是看看ir2111的PDF文件吧,它的VCC最小电压是10V的。
你试验的时候为什么不把VCC接15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