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反电动势检测

楼主(2008-08-27):
想请教下
1.直接法和间接法的区别

网友A:
上做无位置吗/

你是在做无位置吗/如过是 那我说的对你来说就有用 了, 如果不是仅供参考!检测一般 用到这两种1:通过过零比较器,和母线电压的1/2来比较 .2;在电机绕组上接一个中性点出来,进行比较.在网上找找相关的**很多的!!!!

楼主:
谢谢

我是在做无位置检测器的,我也知道这两种方法。现在的问题是,我通过接电阻来重新构造了新的中点后,当过零点时,中性电压应该是Vn=(va+Vb+Vc)/3,然后是和端电压进行比较吗?

网友A:
论文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2094858451.pdf

网友B:
网上相关参考资料很多

您可以去www.infineon.com.cn或者www.microchip.com去找相关文献,讲的都比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