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线两相步进电机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27):
(无正文)

楼主:
我该怎么接线啊????

网友A:
应该向厂家要说明书

网友B:
绕组好判断,接法与驱动器有一定关系

绕组的判断可以使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检测,电阻大的两个端是上图,电阻小的两个端口是下图;电机线的连接则与驱动器的电路结构有关系。如果驱动器采用H桥则3-4分别接到A+-A-,5-6分别接到B+-B-即可(不必追究是3接A+还是3接A-);如果驱动器采用4只开关分别控制四个绕组,绕组中线(可用万用表检测出)接公共正,另四个端口分别接A+,A-,B+,B-。则可以先任意连接,根据通电运行后电机运行状况不断调整A-,B+,B-的位置,只到电机能正常运转为止(一般说来正规厂商的驱动器具有过流保护功能,不用担心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