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现场奇特现象求教

楼主(2008-09-03):
以下为在场合的奇怪现象:

  在现场的屏幕可以看到:在地板边缘会出现 红绿相间的彩色条纹,或者红兰相间的彩色条纹,有没有高手给解释一下 彩条产生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网友A:
CCD太次,换个摄像头。

楼主:
re

有没有人解释一下 ,现象产生的原因呢?

网友:
有人在跳绳

网友B:
...

很多次想说,但是又觉得不是很对:
原因1:摄像头有问题,黑白边缘属于亮度高频的地方,摄像头色度调制的时候混到亮度高频里面了。
原因2:视频采集卡的AD有问题,分离色度的时候没分离好

从中间OSD的叠加方式来看,这个录象机肯定是山寨机,所以不太好说啊

网友:
应该和光源有关!

  在多个同频不同相的光源照射下的录象信号,在视频电路的带通滤波器中,会造成周期性的相位畸变,由于视觉的叠加效应和大面积着色原理,通常不易觉察,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符合干涉条件,才能显现出来,楼主如果是在日光灯拍摄的,换成别的光源试一下就可以验证是否是这个原因;无论问题解决与否,都请楼主回复!

网友C(2008-10-18):
这个楼主不厚道

没下文了啊

楼主:
在室外日光条件下:

   在楼房外墙的转角处,也会出现类似的想象,具体原因不明。

   相机用的sony的480bp行货。
   应该是与视频卡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