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相加热器三角接法

楼主(2008-09-05):
我现在设备中使用三相加热器,需要三角接法。其表面端子如图所示。1、2、3连接在一起;4、5、6单独存在。我需要三角接法。是不是只要把三个火线分别接到4、5、6上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加热器是220V电压的,就是你上面的接法。

网友B:
RE.

这种接法叫星形接法

绝大多数三相电机,为了三角接法和星形接法比较容易转换,线圈的排列是
像这样的,1,5是一个绕组,2,6是一个绕组,3,4是一个绕组
不过在标数字的时候,还是1-4,2-5,3-6,只是下面的4,5,6不是那么排的,是6,4,5

三角接法就是把三列每列都接起来,然后接到三个相线上,没有中性线.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帮忙

网友C(2021-04-03):
你可以看下这几个接线图。加热器断线报警器接线图。任意一个加热器断线立即报警,同时过流 异常加热也能报警。

网友D:
楼主的肯定不是三角形的接法,三角形接法是两两相连然后接电源,不可能有三个接头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