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加热器三角与星型问题

楼主(2008-09-06):
我现在用到三相(380V)加热器。下面两个图中的1、2、3分别接到三根火上。我认为图A为星型(Y型)接法,图B为三角接法。图中曲线代表加热丝。这样是否正确加热器的。如果加热器的功率为36KW。最好我应该选择哪种接线方式?谢谢各位老大。

楼主:
图A

上面的图是图B,这里的是图A

网友A:
选择哪种要根据加热丝的额定电压来选择

如果单个加热丝的额定电压是380V,应该用1楼的图(三角形接法)

如果单个加热丝的额定电压是220V,应该用2楼的图(星形接法),这时加热丝上承受的是220V的电压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B(2021-04-03):
建议加一个加热器断线报警器。可以检测到加热器断线、过流和异常加热。设计就要尽善尽美。UL3  三相三角型或者星型加热系统断线监控。接触器或者SSR控制都能兼容。可显示电流,设置报警电流,灵敏度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