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9-10):
这个有所改动,还是不能运行,请高手帮忙改一下啊
缺水上水,水慢自停,原来用9015加继电器的,后来改为电磁阀,但程序没动,改以前就不行的

网友A:
应在缺水与满水时测P10及P11电压,而后调整R2与R3阻值,达到低小于0.8V高大于2V。
我觉得R2与R3接5V,水接地比较好。
P12应加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