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式开关电源的效率问题

楼主(2008-09-23):
小弟最近想研究一下台式电脑的节电器,主要原理就是利用开关电源调解芯片的宽电压输入范围,把220VAC的电压降到200VAC左右来用,我咨询了一些搞设计的人员,他们说这与电源的效率有关,如果效率高,则没有节点空间,我不知道这种说法对还是不对,请高手指教。

网友:
哪个说法不够完整...

节电器的主要节电原理:
 1.提升功率因数;
 2.消除谐波;
 3.减低负载功率
 4.提升负载效率
  台式电脑的电源使用要求决定了3和4两项,节电器无法改善.但部分的劣质电源可以通过改善1和2两项来节电(因无功率因数校正和消谐电路);消除5次以下谐波,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可以节点20%以上;可上狗狗检索相关的分析和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