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过AT24C64的大侠们帮帮我!@

楼主(2008-09-23):
下面是小弟的AT24C64的程序,弄了个把星期了,总是实现不了对其读写(我要读写的是浮点数),又不知道那里有问题,心中异常郁闷,请前辈们拉小弟一把!
void IIC_start()
{
EA=0;
SCK=0;
SDA=1;
_nop_();_nop_();_nop_();_nop_();
SCK=1;
_nop_();_nop_();_nop_();_nop_();
SDA=0;
_nop_();_nop_();_nop_();_nop_();
SCK=0;
_nop_();_nop_();_nop_();_nop_();
SDA=1;
}
void IIC_stop()
{
SCK=0;
SDA=0;
_nop_();_nop_();_nop_();_nop_();
SCK=1;
_nop_();_nop_();_nop_();_nop_();
SDA=1;
_nop_();_nop_();_nop_();_nop_();
SCK=0;
}
void IIC_ACK()
{
SDA=0;
SCK=1;
_nop_();_nop_();_nop_();_nop_();
SDA=0;
_nop_();_nop_();_nop_();_nop_();
SCK=0;
_nop_();_nop_();_nop_();_nop_();
SDA=1;
}
void IIC_NACK()

SDA=1;
SCK=1;
_nop_();_nop_();_nop_();_nop_();
SCK=0;
}
bit IIC_Check_ACK()
{
_nop_();_nop_();_nop_();_nop_();
SDA=1;
SCK=1;
if(SDA==1)
  return 1;
else
  return 0;
SCK=0;
}
void IIC_Send_Byte( unsigned char d)

unsigned char i=8;
while(i--)
   {
   _nop_();_nop_();_nop_();_nop_();
   if((d&0x80)==0x80)
     {
     SDA=1;
     SCK=1;
     _nop_();_nop_();_nop_();_nop_();
     SCK=0;
     SDA=0;
     }
   else
     {
     SDA=0;
     SCK=1;
     _nop_();_nop_();_nop_();_nop_();
     SCK=0;
     }
   d=d<<1;
   }
}
unsigned char IIC_Receive_Byte()

unsigned char i=8,d;
while(i--)
   {
   _nop_();_nop_();_nop_();_nop_();
   SDA=1;
   SCK=1;
   d=d<<1;
   if (SDA==1)
      d=d|0x01;
   else
      d=d|0xfe;
   SCK=0;
   }
return d;

void IIC_Save_float(unsigned int addr,float n)
{
unsigned char i,*p=&n;
for(i=0;i<4;i++)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A0);
   if(IIC_Check_ACK()==1) return;
   IIC_Send_Byte(addr/256);
   if(IIC_Check_ACK()==1) return;
   IIC_Send_Byte(addr%256);
   if(IIC_Check_ACK()==1) return;
   IIC_Send_Byte(*p);
   if(IIC_Check_ACK()==1) return;
   IIC_stop();
   _nop_();_nop_();_nop_();_nop_();
   p++;
   addr++;
   }
   EA=1;
}
void IIC_Read_float(unsigned int addr,float n)
{
unsigned char i,*p=&n;
for(i=0;i<4;i++)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A0);
   if(IIC_Check_ACK()==1) return;
   IIC_Send_Byte(addr/256);
   if(IIC_Check_ACK()==1) return;
   IIC_Send_Byte(addr%256);
   if(IIC_Check_ACK()==1) return;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A1);
   if(IIC_Check_ACK()==1) return;
   *p=IIC_Receive_Byte();
   _nop_();_nop_();_nop_();_nop_();
   IIC_NACK();
   IIC_stop();
   p++;
   addr++;
   }
EA=1;

相关下载

网友A:
出错return前要IIC_stop()

网友B:
2楼说的有道理

 if (SDA==1)
      d=d|0x01;
   else
      d=d|0xfe;  // 写错了吧?!
   SCK=0;
   }
这一句肯定有问题,2楼说的也需要注意

其他的没仔细看,不过I2C读写不需要关中断,
另外建议程序构架使用以下方式:
I2C_Save( int address, const void * p, int count );
I2C_Load( int address,       void * p, int count );

调用时:
float t = 123.456f;
I2C_Save( 0, &t, sizeof(t));
I2C_Load( 0, &t, sizeof(t));

这样通用性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