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看PLC,被雷了!

楼主(2008-10-02):
有断电保持功能的存储区中的数据是用超级电容保持的,将数据写入eeprom后,需要等几天,才知道数据写入是否写成功。

网友A:
需要等几天是什么意思?

考察电容的保持能力?可这与被雷了有什么关系?或者,所谓的被雷了是什么意思?

引用 楼主:
工控论坛 ←返回版面

楼主: 初看PLC,被雷了!

有断电保持功能的存储区中的数据是用超级电容保持的,将数据写入eeprom后,需要等几天,才知道数据写入是否写成功。

网友B:
o(∩_∩)o...

被雷了就是震惊了的意思

网友C:
看到楼主这么演绎PLC的说,我被雷了。

初看PLC,被雷了!

有断电保持功能的存储区中的数据是用超级电容保持的,将数据写入eeprom后,需要等几天,才知道数据写入是否写成功。

网友D:
我也被雷了。

不明白楼主用意何在

网友E:
大概理解了

就是eeprom是用超级电容供电的,要等到超级电容放电完后,才读出eeprom的数据进行校验。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正确.

网友F(2008-11-22):
用的是什么PLC!!!

网友G:
我有看过三凌的PLC就是用1F的电容保持

网友H:
很难理解

 楼主表达不清楚.虽然我接触PLC方面也没有好久.但是几种常见的还是能解决的.    不知道你是否不知道数据的处理?还是被PLC机电了..

网友I:
确实被楼主的文字表达能力雷倒了,呵呵

这么多人没一个能看懂的。

网友J:
看来真的给雷晕了

网友K:
可用于PLC的通讯显示器

BS4010/BS4011协议显示器是我公司针对没有人机交互界面控制器应用场合中的一种廉价显示装置,数据输入仅以RS232或RS485通讯方式采集,数据显示采用4位7段大字LED数码管或3+1位7段大字LED数码管。可显示1~10个数据。广泛用于较小规模的PLC控制系统等,可取代昂贵的触摸屏,以降低系统成本。
BS4010/BS4011通过RS232或RS485与PLC相连,通讯协议为MODBUS RTU,即可做主站也可做子站,还可以仅监听通讯,而截取有用的数据用以显示,可以在同一通讯线上挂载多台显示器,以分组显示不同的参数。
        BS4010有4位7段0.8英寸LED数码管以显示数据,以10个红色LED小灯区别数据序号。
BS4011有3位7段0.8英寸LED数码管以显示数据,以1个7段0.6英寸LED数码管以显示数据序号。

楼主:
呵呵,

这是我在机械工业出版社《PLC应用技术问答》看到的。

网友L:
能告诉我在哪儿有PLC应用技术问答电子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