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这么接是起什么作用呢?

楼主(2008-10-18):
电路如下

 3KV |----R1(10M)------半导体材料(加电压后类似于电容)——————|
                       |                                             |
                       |                                 R2——C2——|
                       |                                 |           |
                      ——(电容C1)                       |           |
                      ——                               |           |
                       |——|>|-|<|(两个对接的二极管)——|—|>|-|<|—|
                       |                                 |           |
                     output1                          Ground     output2

请问这两对对接的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楼主:
怎么稳压呢?

原理图上并没有表示二极管的类型及型号。两个输出实际上是接到测试仪器上的(阻抗特性仪)。我的猜测是,用这样两个二极管来保护测试仪器?亦或是用来隔离测试仪输出的电压对这个外围电路的影响??

如果说是做稳压用的,它是如何起到稳压作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