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转速的问题

楼主(2008-10-18):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意义的

如果升速足够好可以升到这个速度,但这是转矩很小。所以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B:
有细分没有?

楼主:
是整步

整步是四拍的通电方式,转子齿轮数为5

网友C(2009-01-14):
能跑多快是电机的事,电机不行的话驱动板给的频率再高也

就好比我喊一二一,你按节奏踏步走一样
为了简单我改成用脉冲鼓声来提示你

我慢慢的敲你当然能跟的上,
但我如果接个变压器用50Hz的频率敲,你就算累死也不可能跑这么快:-)

所以说:
能跑多快是电机的事,电机不行的话驱动板给的频率再高也没用

网友D(2011-05-04):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您是不是有周立功的步进电机细分驱动板 MiniStep-DK615吧!能不能把那本书接我看哈

网友E:
步进电机的最高转速能达到多少呢?我所用的Ministep-DK615给的代码规定的最高转速为1300整步/ 秒,此电机为两相双极性、转子齿轮数为5,我计算了一下,这样的话转速能达到3900转/ 分,好像不太可能啊,,,,》》》》》》这是理论值,如果想实现高速控制目前只有TMC262芯片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它具有专利技术Coolstep技术。我试过可以达到5000RPM的 TMC26X 系列驱动芯片.pdf (691.83 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