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直流有刷电机的PID控制

楼主(2008-10-23):
本人使用180Vdc  300W直流有刷电机,想实现PID控制,请高手指点,应看哪方面的资料与书集,网上找了好多资料,要么是收费的,要么是很简单的说一下

网友A:
PWM控制转速,光电编码器检测转速

网友B:
PID算法很简单,很多控制方面的书都有

网友C:
DSP或者DSPIC都带有PWM产生模块和光电编码接口

网友D(2008-11-22):
你需要一本介绍PID控制的理论书

搞清楚PID控制的控制框图和控制原理是什么,剩下的就是电路实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