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直流有刷电机驱动电路--求教

楼主(2008-10-30):
我最近要用到一个直流有刷电机,输入电压是36V,电流10A的,在网上找合适的驱动电路一直都找不到!!请各位路过朋友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A:
是调速吗?

网友B:
用场管

找一个场管.驱动PWM.一般现在的电动车的场管很便宜.2元一只.拿来,用PWM驱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