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用的T型接头

楼主(2008-11-12):
哪里有卖CAN总线用的T型接头和线缆?

网友A:
建议直接采用菊花链串接方式接线,不留分支线!

建议直接采用菊花链串接方式接线,免去T型头,不留分支线!这样更利于减少信号回波反射。
此外,应该采用特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楼主:
谢谢!我看到的是用T型接头的施工方案

网友B:
T型头,听说价格不菲哦!而且防水处理非常难处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