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找一款支持组态王的CAN接口卡

楼主(2008-11-13):
RT
各位大侠:我要在上位机的组态王软件上读取来自CAN总线的数据,需要一个合适的CAN接口卡,不知道选什么公司的什么型号的会方便点?要求自己不用写驱动,也就是让组态王支持。多谢指教!!

网友A:
周立功的CAN卡有支持

周立功的CAN卡有支持,大都还支持MCGS
曾经在老版本上做过,但是出现了低位移位的问题,解决不了,项目还是用VC开发的。不知道现在新版本的是否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