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流接触器问题,请高手指点下。。。

楼主(2008-11-13):
因开发新项目,需要一款带有三个常闭主触点的交流接触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具我现在了解的,最多是两个常闭主触点的,三个常闭点的都是后加的,现在真是头疼,请高手指点下,最好是哪个牌子哪个型号,谢谢了。。。

需求:三个或者以上常闭主触点的交流接触器,电流在18A左右。

网友A:
欧姆龙,西门子,施耐德

欧姆龙,西门子,施耐德,查查看,好像记得施耐德的有吧,为什么一定要主触点?有侧挂和上挂的辅助触点配的,以前作电梯控制的,经常加辅助触点的,不知道你的电压和功率

网友B:
比较少,加个小的继电器反一下相不就了得了

网友C(2008-12-18):
楼主没见过交流接触器?

网友D:
可以用2510加辅助触点组

网友E:
回LZ

一般的交流接触器都是一对常闭触电.电流也都在5A以下.建议LZ采用中间继电器驱动大交流接触器的方法解决.

网友F:
多了去了。

国产正泰  NC8-2501/03

网友G(2009-01-29):
  用两个,不就有了四个常闭的。

网友H:
可用空气开关代替

如果是大功率的可用带电动启停的空气开关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