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的速度问题

楼主(2008-11-22):
选用57BYG系列步进电机,电源24V,驱动用L298,半步方式,现在问题是即使采用很慢的升速过程,最终电机能够平稳转动,但实际转速在300~400转/分,如果加大驱动频率,电机运行无明显变化(即没有出现抖动、堵转现象,但也无法进一步提高转速)。请问是驱动问题还是电机问题,另外大家使用的步进电机最高空载转速可以达到多少?谢谢指教

网友A:

这应该是步进电机本身的问题, 步进电机有一个失步参数,就是指这种现象,当控制频率高了之后,由于电机本身原因,使的转子的转动丢掉一些转动脉冲。频率低也会出现这种现象。这也是步进电机用在快速行近的场合。好想要快速步进一般用伺服电机

网友B:
可尝试细分驱动的方法

另外,重点检查检查绕组接线顺序是否正确;
改变供电电压,比如48V,但要注意限流;最好比对电机推荐工作电压来做。

网友C:
采用双电源

网友D:
供欧洲电机

德国爱德里贸易上海办事处,可代为采购欧洲各种工业产品、备品备件。
可绕过办事处,直接拿到生产商本国价格,价格优惠!
集中采购发货,运费优惠!
与国内办事处合作,操作简便!
欧洲工业机械产品、仪器仪表、备品备件皆可询价。只要您提供厂家和型号,我们就可以帮您完成采购,询价、报价、运输、清关、送到您手中,小品牌小金额(几百几千元),我公司更具优势,并竭诚为您服务。
优势品牌:
传感器  Pauly, Comat, MRU, HYDAC, PMA, Tiefenbach
编码器  Elotech, L+B, HEIDENHAIN, POSITAL, Thaiheim, Barksdale
泵阀类 KNF, JOHNSON PUMP, ALFALAVAL,Burkert, WOERNER, Ortlinghaus,  HAUHINCO, PMV, EA
开  关  Sontheimer, FANAL, Tival, STROMAG,Proxitron, Behlke, Kiepe, Honsberg, EGE
变压器 Block   变送器  Foxboro, Rosemount
电  机 AC-motoren, EMOD, ABM, RGM,EAD,VEM,Weg, Baumueller, Dunkermotoren, VOGEL
液位计  BERTHOLD, LAND  流量计 Fessel   模块 ADDI-DATA
实验设备及耗材  Hettich elma Bandelin  KINEMATICA  heidolph  brand
其  他  Helios, Darda, Eckelmann, PIEPER, STEIMEL, SITEMA, Alfred,SMS DEMAG, JAKOB, SAT, Hydraulik, Roemheld, Kleinknecht

网友E(2009-01-22):
烧电机了?

烧过吗? 很烫手吗?

先说说你的电机参数吧, 比如额定电流,电感,绕组电阻......

网友F:
3楼说的没错,用细分方法,速度稳,无法升速是设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