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种2线制变送器接法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8-11-24):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变送器和电源、Vin侧设备都是相互隔离就没有区别

楼主:
谢谢!

  电源是外部提供的直流24V,变送器是一个2线制流量变送器(4`20mA),模拟量采集是用的研华的ADAM4017+模块(该模块的电源也用这个24V)。这样一样?

网友A:
应该用上面的那个接法

网友B:
原理是一样的,工程接线么就不好说了。采样电阻一般是共

网友C:
就是工艺不一样的

 其实最终的目的就一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