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新手求助!!

楼主(2008-12-05):
小弟刚接触PLC,还请多多指教!!

图一是我同事编的程序的一小段:
图一功能:在I0.1为1时,Q0.1启动电机。同时I0.2为1时,Q0.2启动电机,I0.4为1时,Q0.4启动电机。为0时关闭电机。图中框选的复位部分是否多余?当把它们删除后,当I0.2为0时,I0.4为0时,电机会不会自动关闭?

图二:I0.0为1时,Q0.0电机启动,为0时,电机关闭。两个程序功能是否都能实现?自己感觉程序二中的复位好像有点多余,不知是否正确,还请指教!!

开关的每个状态是否都需要编一条程序?如I0.0为1时启动电机,为0时关闭电机。当为0时,是不是必须要有复位指令才能把电机关闭?

网友A:
你看这样控制起停行么?

网友B:
可用于PLC的通讯显示器

BS4010/BS4011协议显示器是我公司针对没有人机交互界面控制器应用场合中的一种廉价显示装置,数据输入仅以RS232或RS485通讯方式采集,数据显示采用4位7段大字LED数码管或3+1位7段大字LED数码管。可显示1~10个数据。广泛用于较小规模的PLC控制系统等,可取代昂贵的触摸屏,以降低系统成本。
BS4010/BS4011通过RS232或RS485与PLC相连,通讯协议为MODBUS RTU,即可做主站也可做子站,还可以仅监听通讯,而截取有用的数据用以显示,可以在同一通讯线上挂载多台显示器,以分组显示不同的参数。
        BS4010有4位7段0.8英寸LED数码管以显示数据,以10个红色LED小灯区别数据序号。
BS4011有3位7段0.8英寸LED数码管以显示数据,以1个7段0.6英寸LED数码管以显示数据序号。

北京柏斯顿自控工程有限公司
http://www.bas.com.cn/Product2.html

相关链接:http://www.bas.com.cn/Product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