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向可控硅温升问题

楼主(2008-12-15):
   大家好!我现在设计一个开关电路,控制的是一个400W的高压钠灯,采用的可控硅是Q8015L5,在实际测试中,发现可控硅发热量特别大,加一个E型散热片(70mm * 30mm)后温升可达50度。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不是正常的??(用万用表测试其工作电流为2A,在可控硅两端压降为1V左右)

网友A:
有发热正常

有发热是正常的,散热片需要加大面积。
只有这么点功率,使用小型继电器吧!体积小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