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原理图是否合理?交流电机的单片机驱动电路接口

楼主(2008-12-17):
第一次用单片机驱动220V单向交流电机,由于没有经验,有强烈干扰存在,使单片机不能工作,现采用光耦+继电器驱动,除了使用光耦隔离驱动外,在继电器后面还有什么干扰措施,往哪里加电容电阻?

网友A:
才12V,没必要用光耦的,看你的图画得很乱……

楼主:
回楼上:

开始用反相器+三极管驱动220V交流电机,程序完全是乱的,只有几次是正常的,所以我就换成光耦试试,

图很乱,DXP的一些配置被另外一个新人改了,连线的时候不知怎么总是抓不到节点,稍微一延长就自动添加蓝色节点进去,有人会该这个吗?

网友B:
继电器的驱动加光耦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在继电器触点处接图上那样的消火花电路可能不合适,最好接到输出端去,否则不安全

网友C:
回LZ

用继电器控制交流电动机应该没有问题.也不会造成干扰.LZ应该仔细检查单片机的程序是否正确.简单的办法是用继电器驱动一个灯泡,看看是否还有干扰.

网友D:
应检查一下单片机电源和程序的抗干挠性能

应检查一下单片机电源和程序的抗干挠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