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可以替换交流接触器吗?

楼主(2008-12-22):
三相电机,功率为11KW。估算电流为22A。可以用40A的三相固态继电器直接取代交流接触器吗?很当心电机的启动电流会烧坏固态继电器。求教……

网友A:
可以替换,需要加阻尼吸收回路。

网友B:
不要换!

固体继电器过载能力低,作为电动机的启动控制不合适。
如果要使用,11KW电机至少需要150A以上的元件。

网友C:
40A

对,40A的很小功率的。

网友D(2009-03-12):
不推荐

固态继电器是典型直流空交流,与交流接触器有一定差距

网友E:
可以的

下面的图片可以证明固态继电器可以代替交流接触器启动电机的,但是你要给他余量,本人也是搞固态继电器设计的。

网友F(2012-04-16):
请问 如何固态继电器代替交流接触器380v ,但是对那个驱动电路我一头雾水呀!

网友G:
最好不要用固态继电器代替交流接触器,第一,要带的话,需要很大的余量,电机启动的瞬间电流都在额定7倍左右,你11KW的话,需要配多大的固态继电器啊?不经济,固体继电器带一些小功率的电机还是不错的选择,你的有点大,还是不要用这个为好。第二,固态继电器还需要增加一些过载,短路等用于保护固态继电器自身的电路,麻烦。还是用交接吧,比较廉价。

网友H(2012-05-19):
固态本身就是一个开关
只不过不是接触型的

网友I:
不恰当.要加很大的散热片.过载能力差.要不是防爆场合.尽量不用.电感类负载至少要大于额定电流的5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