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芯片l297/l298细分问题

楼主(2008-12-22):
l297能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细分,有的**上说能,有的说不能,能不能用两个297加上DA转换芯片实现细分,请教各位大侠意见

楼主:
l297/l298细分

我觉得297根本就不能细分,虽然有些大学的学报发表过能细分的**,但作者都是研究生,可信度不算太高,作者所说细分仅仅是理论上的说明,而没有看297的相序及其工作原理,觉得说得非常有道理,但是根本不能让a相和b相同时连续供电多次,发表的类似**不可靠,请各位大侠发表意见

网友A:
可以的

一片L298配两片L297,可以实现细分。两片L297分别控制两相电流按正弦波形变化。同时要注意两片L297时序的协调和续流的方式。

网友B:
在产品中通常用L298+CPLD(或MCU)加ADC完成的

在产品中通常用L298+CPLD(或MCU)加ADC完成的

网友C(2011-02-11):
L297 两细分(即半步)不增加什么成本,但多细分成本太高,效果并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