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D 调节问题

楼主(2008-12-26):
 我用PID算法对一个温控系统进行控制,目标温度比实际温度差值大 则调节量大 否则小,这里用r1表示目标温度,r2表示实际温度,我用下面的几个式子:
  error=r1-r2;//表示差值
  s1=s1+ts*error;//s1为积分项,初始值为0,ts为采样周期
  U=kp*error+ki*s1;//U为控制量
  if(U>MAX)    //控制范围
     U=MAZ;
  IF(U<MIN)
     U=MIN;
·····
  但是实际操作中发现,某些目标温度点很快可以得到,且稳定度还好,但是某些点温度就不容易得到了,比如设置-30,现在是0,最后不是到达-29.3,就是-30.8,为什么那??请问这里做过PID的高手能指点一下么?非常感谢!!

楼主:
PID

或者请教达人用何种PID调节比较好些,比如增量式,模糊PID~~~~

网友A:
你的控制算法有问题

网友B:
pid算法错了楼主

控温采用增量控制
^u=p*(ei+^ei*I+^ei2*D)
具体算法好多书上都有的
好好看看吧
不难

楼主:
谢谢

谢谢两位热心的帮助,请问aijun02 是我的控制算法原理有问题么?我分析感觉是可以的  温差大 控制量大 温差小 控制量小 同时积分环节使得控制量能最终稳定在某一值附近。  增量式PID倒没有尝试过 ,非常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