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8-12-28):
大家好哦!!有谁知道日立sj300的 上电报e23.0那里除了故障?
该怎么处理的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一般来说常见故障在使用说明上面就有
  只要不是芯片级的都在

网友B:
建议

LZ应该仔细查阅说明书.上电报E23  是故障代码.处理方法说明书上都有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