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可控硅控制问题

楼主(2009-01-12):
附图
LAMP后面带的是两个40W的白炽灯泡。按照我这张原理图批量生产下来,发现白炽灯泡在炸掉的时候可控硅也跟着一起坏掉了,有没有人能帮我分析下,电路当中有哪个参数不对,或是还需要加些什么器件?谢谢

网友A:
学习学习

负载是灯泡,R12、CRV2会起什么作用?就算非用不可,CRV2耐压是不是低了点。我孤陋寡闻,尤其想知道L1的作用,限制导通瞬间的电流?80W的负载,用的着吗?不明白

网友B:
不至少白炽灯会炸吧,最多是白炽灯常亮,要不你的灯不是22

网友C:
把灯泡放到T2端看看。。。

网友D:
这个电路有振荡吧,电压叠加砸掉

把IO控制原理也贴出来吧

网友E:
RC是用来吸收的

应该并联在T1,T2之间,把电感放到和负载一起,80W的灯泡用不到那个电感吧?炸掉是什么原因?

网友F:
要个电感干啥?

网友G:
炸的原因

你的电路本身产生了震荡,以我使用晶闸管的经验结合晶闸管的特性,它不适应用于连续的频繁的开关电路,特别不合适用于对电压有要求而且又频繁启动电源的开关场合,你的电路如果稍微调试一下应该可以使用,但是它可以作为一个普通的开关,要是做为闪光灯控制电路,那就不合适的,很容易出现你说的情况。这是由于晶闸管本身的性能决定了它的使用场合。

网友H(2009-02-13):
这个光耦能正常吗?

对于双向光耦,不管是正向电压还是反向电压均超过了光耦的最大允许范围了吧?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

网友I:
费那劲?直接买一个固态继电器好了~~~~~~~~~~

网友J:
光藕的问题

网友K:
40W灯泡冷态电阻才90Ω左右

刚开灯时,由于温度最低,所以电阻最小,(灯的电阻随温度的变大而变大),而电压不变,根据I=U/R,所以电流最大,所以最容易烧坏。
灯泡的冷态电阻很小(40W灯泡冷态电阻才90Ω左右),在开灯瞬间,电流很大。一旦点亮后温度上升,电阻值也上升了,电流就会小下来。开灯瞬间的大电流,很容易烧毁灯泡。

从上述原因可知,灯泡炸毁时的瞬间电流是很大的,所以可控硅富余量小了或是其他一些质量问题,跟着一起损坏是很正常的事情.

解决办法:
1. 可考虑软启动,即开灯时让电压慢慢升高(用线性光耦,输入加RC积分电路,使发光管电流慢慢上升,避开最初的0点几秒就行了,想降低成本,光耦可用pc817那种,线性区较陡,但价廉.)
2. 器件余量再加大一点
3. 把好器件进货质量关

网友K:
研究小灯泡的伏安特性
[目的]
  认识钨丝灯泡的非线性特点及其原因。
[器材]
  小灯泡(标称值6.2V0.3A)、电压表、电流表、多用电表、变阻器(50Ω1.5A)、学生电源、开关、导线、坐标纸。
[原理和方法]
  由标称值可估算出所给小灯泡的电阻约为21欧,但用欧姆表测量,结果却比估算值小得多。这是什么缘故呢?
  按图28所示电路做实验进行研究。电源G电压约8伏,变阻器R'接成分压器,使灯H上的电压U从零开始逐渐加大到额定值(6.2V),并同时测出8~10组U、I值。从数据可以看出通过灯泡的电流I明显地不与U成正比。实际上,若计算一下与每组U、I值对应的灯丝电阻R,可看到R不是定值,它随U和I的增大而增大。这表明各次的R值不同并非实验误差所致,而是某种物理规律的反映。
  我们知道灯丝由钨制成,而钨的电阻随温度升高而增大。实验时,我们看到随着U和I的增大,灯发光越来越亮,这表明钨丝温度在升高,因而它的电阻在增大。实验表明,温度每升高1℃,电阻约增加0.55%,钨丝在白炽状态时比常温高1800~2000℃,所以电阻大约增到原来的10倍。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灯泡电阻的估算值与用欧姆表测量的测量值相差甚远了:由标称值估算的是额定电压下钨丝处于白炽状态时的电阻;而用欧姆表测量时通过钨丝的电流很小,灯也不亮,测得的却是常温下的电阻。
  一个电学元件的I与U的关系,叫做它的伏安特性,这种特性若用U—I图线来表示更为直观,这种图线称为伏安特性曲线。实验表明:定值电阻的U—I图线是通过坐标原点的倾斜直线,而小灯泡的伏安特性曲线则是如图29所示的曲线。所以定值电阻是线性元件,小灯泡是一种非线性元件。非线性元件的U—I关系特性,通常用通过实验测绘出的特性曲线表示而不用数学函数式表示。
  为了把小灯泡的伏安特性曲线画好,应多取些数据点,并且在测U、I值时要对电表估读到1/5~1/10分度。小灯泡的伏安特性曲线表明了钨丝电阻的变化,若在图中曲线OA上取P、Q两点,并用虚线分别画出它们到坐标原点O的直线,则可看出,QO的倾斜程度小于PO,这表明Q点的电阻大于P点的电阻。
[数据举例]
由实验测得下表数据:]
  上表表明,小灯泡的电阻非线性地随通电电流的加大而增大。

http://lib.5izm.net/Soft/download.asp?softid=2026&down=0

网友L:
一点小建议

这个电路看的不是很懂,不过还是认为如果没有什么必要可以把C和L去了

网友M:
请tyw大侠把白炽灯的论文贴完。谢谢!

网友N:
原因分析

1、白炽灯质量不好,如:小功率灯的真空度不够,或大功率惰性气体不纯,或水蒸气含量超标,或电压过高,则灯丝局部会变细,启动时冷态电阻较正常工作时小10倍左右,电流也大10倍,电磁振动力较大,并且这时的温升速率最高,材料应力最大,容易从最细的部位拉断。

有一种谬论是:冷态电阻过小,电流过大而产生大量热量,引起灯丝瞬间过热,烧断灯丝,是人云亦云。

2、白炽灯炸掉后,空气中的氧气使灯丝剧烈燃烧,产生大量导电蒸气,导电面积很大,导致可控硅随之烧掉。

网友O:
看似简单的控制 还是有研究的空间

网友P:
同意7楼,

电感位置不对,可控硅如果有开关动作容易造成高压,而由于电感的存在,RC的吸收作用大大减低,灯泡和可控硅就可能坏了。

网友Q:
很好的帖子

电感应该是防止对电网的反串干扰,接法不正确,RC吸收也有问题,
佩服14楼和17楼的精神。向你们致敬。

网友R:
要对症下药

可控硅是BTA06-600B啊!两个灯加起来才80W,电流也不过0.4A,阻性负载的启动电压、电流是很小的啊!烧了太不正常了!
不过你那个电容确实是太小了!那个电感也没必要用!
要找问题的话,最好是用示波器抓波形看看到底是哪出了问题!好对症下药!
还有一点就是你们自己的产品没有好好的做测试,都敢量产。真的是佩服!

网友S(2009-03-21):
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

第一:你的电路设计不合理,应该说你的光耦是MOC3063或者是MOC3083这两种
第二:你的灯泡是40W,但是你可控硅显示是BTA06-600,你电压是220V 功率是80W 根据公式P/U=I 80/220=0.36 根据我们设计的公式:额定电流×3=可控硅电流。0.36×3=1A。所以你选着可控硅也是对的,但是我不知道你可控硅有没有加一个小的散热器
第三:我看不懂你为什么要加一个L1呢,我感觉没有必要,并且R11只要1/4W就好了,没有必要用1/2W。你那个阻容吸收的电容也没有不要用104简直是浪费,电容大了也不好,
第四:总之你现在把电容换成103/630V 把L1拿掉,我想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需要什么帮忙可以联系我,QQ1051131379 本人接近开关和固态继电器设计的

网友T(2009-09-02):
R11接220v欠妥,应该用稳压管将控制电压降低到可控硅可以承受的范围

网友U:
主要是电感的问题,你用是交流电,当你用一定频率开关BTA06的时候,电感和BTA06组成BOOST电路,这个电路升压,当频率过高的时候,在电感的输出断的电压一定超过220V交流很多,自己用万用表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V(2010-08-12):
这样接,光偶没坏掉,我实在是 把下巴都惊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