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干扰问题,急!谢谢!

楼主(2009-01-13):
压力传感器接入放大电路,经模数转换进入工控机。做过很多套了,在几个地区都用得没问题,现在有个客户反馈如下问题:如果人员在室内走动,跟设备无任何接触,信号就飘得厉害,请教各位高手该问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设备的所有部件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设备接大地试试。

设备接大地试试。

网友B:
地线虚接

应该是地线有虚接的地方,你可以让他敲打设备进行测试,如果敲打设备就发生问题,就是地线有虚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