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实现控制步进电机运转速度、圈数、停顿时间、正转、

楼主(2009-02-01):
轻松实现步进电机控制:调整步进电机运转速度、圈数、停顿时间、正转、反转等
 /bbs/u/73/1350181233286941.jpg  /bbs/u/73/1350181233286952.jpg  /bbs/u/73/1350181233286961.jpg
JMDM RS-485联网控制多台步进电机系统 多台步进电机控制系统控制方案
利用电脑在线设定步进电机转速、圈数、停顿时间等参数;电脑VB界面可在线监控电机运行状态;PC串口控制步进电机系统;电脑RS232串口控制步进电机系统;1台电脑RS232串口控制255台步进电机的单片机控制系统;
研发制造商:深圳市精敏数字机器有限公司

JMDM RS-485/232 串口控制步进电机系统,是深圳市精敏数字机器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种主要由电脑和工业级高可靠步进电机串口控制器实现的串口控制步进电机运行的高可靠性数控系统,具有操作简便、抗干扰、性能稳定、功能强大、经济实用等特点,是各种步进电机运动控制的高性能、低成本、简便易用的解决方案,同时可支持数字量或开关量信号输入输出(I/O)控制,用来控制电磁阀、气缸、继电器、普通电机等。
一套完整的串口控制步进电机系统主要由六部分组成: JMDM工业级高可靠性步进电机串口控制器、串口通信线、带RS232接口的电脑、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驱动器、电源。核心部件为深圳市精敏数字机器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JMDM工业级高可靠性步进电机串口控制器JMDM-20DIOV2或JMDM-28DIOMT,可独立控制2路步进电机或串口控制1路步进电机。电脑上位机在线控制界面提供了一般应用场合常用的运转参数设置项(如步进电机运转圈数、运转速度、中间停顿时间、工作模式等),方便客户直接使用。客户无需懂任何专业的编程语言,仅通过电脑在线设置步进电机运转参数,即可实现现电脑串口控制1台步进电机或多台步进电机运行;同时可提供上位机串口控制的VB范例程序和通信协议,方便使用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

简介:
JMDM RS-485/232 步进电机控制系统,可采用选择深圳市精敏数字机器有限公司2款单片机串口控制器:JMDM-20DIOV2或JMDM-28DIOMR/MT。1台单片机控制器可实现电脑串口控制1台步进电机;通过多台单片机控制器RS485组网可实现1台电脑最多控制255台步进电机!
1、JMDM-28DIOMR/MT是28点的单片机串口控制板,输入16路,输出12路;JMDM-20DIOV2有外壳,是20点及20点以下的单片机串口控制器,可根据客户需要定制输入输出点数,它有8路光电隔离数字量输出:4路是继电器输出(可接220V电压,最大承受电流是5A)、4路是晶体管输出,集电极开路输出形式,输出电压为24/12V,最大输出电流为4A, 输出口状态可回读;
2、选用JMDM-20DIOV2单片机控制器来实现串口控制各种型号的普通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等是最低成本、高性能的配置方案。若不做电脑串口控制,JMDM-20DIOV2可同时控制2路步进电机;
3、JMDM-28DIOMT也可实现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电磁阀等,选用JMDM-28DIOMR来控制普通电机或继电器等。二者都是16路光电隔离数字量输入,NPN输入形式,输入电流为10mA;其中有两路可作中断源用于计数;不同在于输出。
JMDM-28DIOMR输出:12路继电器(采用松下原装继电器)输出,输出电压为0—220V,最大输出电流为5A, 输出口状态可回读;
JMDM-28DIOMT输出:12路光电隔离数字量输出,集电极开路输出形式,输出电压为24/12V,最大输出电流为1A, 输出口状态可回读;
4、若您还需要文本显示和人机交互界面,控制1路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则可用我司的JMDM-2011运动控制器HMI一体机;
若需控制2路或3路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可用JMDM-1830三轴联动控制器HMI一体机,可做三轴联动控制。

一、功能描述:
   1、上位机(PC机或具有串口的其他控制设备)通过RS232串口连接到本控制器后,向控制器发送一串ASCII代码指令既可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向、转速、步进量,完全不需了解步进电机及驱动器的工作原理。例如:串口发送"SPR(100)",则步进电机将顺时针以每分钟100转的速度旋转,串口发送"SPL(300)",则步进电机将逆时针以每分钟300转的速度旋转;串口发送"PULR(100)",则步进电机将顺时针步进100个步距角,串口发送"PULL(1000)",则步进电机将逆时针步进1000个步距角。用于精密转速控制、精密运动控制、精密机械加工等,控制精度极高,转速误差<0.01转/分钟。也可按要求定制更高精度控制板。提供VB软件控制步进电机的演示源代码以及执行程序。
   2、通过地址编码,一个串口最多可以寻址、控制255块串口控制智能步进电机驱动器,也就是说一个串口(或一台电脑)可以控制255台步进电机。串口控制智能步进电机驱动器和控制主机之间距离可以通过485总线延长(最长1千米),这样控制主机可以放置在离步进电机很远的地方.
   3、本控制器收到串口指令后对指令进行解析,并发出控制信号给下位步进电机驱动器执行;另外也可脱机工作,按照预先存放在存储器中的程序实现步进电机的实时控制,如接收到启动信号后自动控制步进电机按照一定的转速和圈数运行,进行无反馈精确定位。
   4、随产品附送步进电机控制系统参数设定软件,可以设定步进电机的运行参数,如转速,运行圈数等;
   5、可根据客户特定需要设计符合客户实际需要的的控制系统;
 二、应用案例
1、串口通讯自动化设备
2、自动化质量检测仪
3、生产线智能检测系统
4、定长控制系统
5、候车岗亭广告牌自动切换系统
6、精密转速控制、精密运动控制、精密机械加工等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