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9-02-04):
(1)继电器线圈增加续流二极管,消除断开线圈时产生的反电动势干扰。仅加 续流二极管会使继电器的断开时间滞后,增加稳压二极管后继电器在单位时间内可 动作更多的次数。
(2)在继电器接点两端并接火花抑制电路(一般是RC串联电路,电阻一般选几K 到几十K,电容选0.01uF),减小电火花影响。

我看了上面这2点有点疑问,第一是并联的续流二极管是并联在操作线圈上,还是触点上的?如果并联的信号是220V 10A的交流信号的话是不是不能用续流二极管而要并阻容元件?如果是的话阻容元件的大小应该怎么确定呢?还有第2点我不是很明白,能帮我解释下吗?谢谢!

网友A:
续流二极管是并联在操作线圈上,触点上并阻容元件

网友B:
“增加稳压二极管后继电器在单位时间内可 动作更多的次数。”
------------------------------------------------------------
为何???

网友C:
不同的保护方式

对于直流线圈,二极管是并在线圈上,为的是吸收反向电动势,是为了保护驱动电路,此时一般不影响速度,另外可能还能加快速度。否则反向电势会通过前级驱动。
    至于RC吸收一般是用于交流触点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