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拌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09-02-11):
    使用的搅拌电机中是否有通过弱电信号(0~5V、1~5V、4~20mA等)控制其转速的?最好控制器本身可以通过模拟量或485协议等方式与计算机连接起来。在不考虑使用变频器的情况下。谢谢各位高人。

网友A:
没有应用范围说明

多大功率的搅拌电机, 直流,交流?
调速范围, 正反换向要求...

网友B: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吧,搅拌机的工作好像都是控制电机的运行,用不着用计算机吧,大不了用个单片机就够了。

网友C:
如果只是控制几台还是用成品变频器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