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组态王中实现按钮下拉菜单?

楼主(2009-02-16):
点击按钮,在按钮下面弹出一个菜单,这个功能怎么实现啊?

网友A(2019-05-14):
1)用“工具箱”中的“菜单”图标在画面中生成菜单图象;

2)双击该图标,探出菜单定义窗口。例如制作一个“画面切换”菜单

在菜单文本中输入“画面切换”,在菜单项中添加“报警信息”、“帮助信息”、“监控主画面”等。

点击“命令语言”写入以下脚本

If(MenuIndex==0)

  {ShowPicture(“报警信息”);}

If(MenuIndex==1)

  {ShowPicture(“帮助信息”);}

If(MenuIndex==2)

  {ShowPicture(“监控主画面”);}

网友B:
请问一下,能不能依次把三个画面都显示在同一个画面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