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放电管、防雷器

楼主(2009-02-16):
公司产品部分简介

http://china.nowec.com/member/supply/cxianglong.html
半导体放电管
-DO-214封装 特 点 双向浪涌电流吸收 快速的响应时间 稳定的电学特性 精确的导通电压 低寄生电容 可重复使用 用 途 TO-214封装的半导体放电管,主要用于T-1/E-1 xDSL和ISDN传输设备,用户前端设备如电话、调制解调器等,有线电视放大器保护,数据线保护,PBX和其它交换设备等。
TO-92封装半导体放电管特点:  双向浪涌电流吸收 快速的响应时间 稳定的电学特性精确的导通电压 低寄生电容 可重复使用
用途: 封装的半导体放电管,主要用于T-1/E-1 xDSL和ISDN传输设备,用户前端设备如
电话、调制解调器等,有线电视放大器保护,数据线保护,PBX和其它交换设备等。

DO-15封装半导体放电管 特点:  双向浪涌吸收 吸收雷击信号和高压浪涌能力强 响应速度快 启动残压低
SIP3封装半导体放电管  :特点双向浪涌电流吸收 快速的响应时间 稳定的电学特性精确的导通电压 低寄生电容 可重复使用。
玻璃放电管

1、防雷元件概述:
玻璃放电管(强效放电管、防雷管)是20世纪末新推出的防雷器件,它兼有陶瓷气体放电管和半导体过压保护器的优点:绝缘电阻高(≥108Ω)、极间电容小(≤0.8pF)、放电电流较大(最大达3 kA)、双向对称性、反应速度快(不存在冲击击穿的滞后现象)、性能稳定可靠、导通后电压较低,此外还有直流击穿电压高(最高达5000V)、体积小、寿命长等优点。其缺点是直流击穿电压分散性较大(±20%)。
2、防雷元件特性:
玻璃放电管(防雷管)的特性曲线与半导体过压保护器相似。防雷元件主要特性参数是直流击穿电压VS(有±20%误差)和8/20μs波脉冲放电电流。
3、防雷元件使用指导:
①玻璃放电管(防雷管)既可以用作电源电路的保护,也可以用作信号电路的保护;既可以用作共模保护,也可以用作差模保护。但只能用在浪涌电流不大于3kA的地方。
②直流击穿电压VS的选择:直流击穿电压VS的最小值应大于可能出现的最高电源峰值电压或最高信号电压的1.2倍以上。
③在有可能出现续流的地方(如电源电路)使用时,必须串联限流电阻或自恢复保险丝,防止玻璃放电管击穿后长时间导通而损坏。

放电管/防雷管
供应固体放电管/防雷管/瞬变电压抑制二极管TVS管

各种优质防雷击/防静电/防浪涌/过电压保护器件,产品包括:
★.RS485、RS232资料端口防雷专用(TED485系列)
★固体放电管SIDACTOR(STPA200/P3100/2600/2300/TISP4350M3BJ/P008/P030/P0640等)
★.瞬变电压抑制二极管TVS(P6KE/P1、5KE/SMBJ等系列,电压5.0V~440V)
★.日本七久保金属气体放电管(社保电子为七久保公司的中国唯一代理公司!)
(MP301/401/501/601/701/801/102/152/242/302/362/402/452/502/622ME等,用于交流电源系统的安规测试)
★.陶瓷气体放电管(2R3R75/90/150/230/250/350/470/600/800等)
★.玻封防雷管(GS41-181N/301M/401M等)
★.自恢复保险丝(耐压30V/60/90V/250V,电流0.1A~40A)
★.贴片压敏电阻MOV(0402/0603等封装,工作电压2.5~48V)
★.集成半导体防护器件(TPN3021/THBT200S/THDT58S/TLP200G/P0080S/TISP7150等)
★.防雷模块SPD(电源防雷模块,信号防雷模块)
★.硅双向开关二极管(或称触发二极管)
产品用于:
1.RJ11音频接口防雷:如ADSL、CABLE MODEM、CATV、POS、CTI、IC卡电话机等电信局端/终端设备
2.视频接口防雷:BNC
3.RS485/232数据接口防雷:安防系统(门禁一卡通,智能停车场,监控)、远程抄表系统(智能远 传水电气三表,信号采集器/集中器),电力自动化系统及工业控制设备

4.RJ45数据接口防雷:SLVU2.8-4专用于保护以太网交换机,网络集中器,路由器等5.E1/T1数据接口防雷:电信传输,接入设备
6.M-BUS总线防雷;
7.高频传输/接入设备的同轴及天馈线防雷等

防雷管(RS485、RS232接口防雷保护神)
主要应用:远程抄表系统防雷含智能水、电、气三表防雷及数据采集器防(避)雷;智能停车场系统防(避)雷;智能控制系统防(避)雷;对讲门铃、门禁、考勤系统、一卡通系统、监控系统防(避)雷; RS485、RS232通讯数据端口;云台控制器防(避)雷;以太网交换机防(避)雷;光端机(视频光端机、数据光端机、音频光端机等)防(避)雷;视频摄像机防(避)雷;网络摄像机防(避)雷;M-BUS总线防(避)雷; E1/T1通讯端口雷击浪涌保护;5V及12V等低压直流电源防(避)雷;220V交流电源防(避)雷;电话机防(避)雷;传真机防(避)雷;VOIP设备防(避)雷;ADSL调制解调器防(避)雷

气体半导体放电管系列(突波吸收器)
特点/主要应用
  概述
气体放电管是我公司引进日本技术研制生产的微型突波吸收器(Micro-absorber)创造性的将半导体Si集成在气体放电管里,使该产品集气体放电管的大浪涌电流和半导体的高速响应于一体,克服了原气体放电管响应速度慢和半导体管耐浪涌电流弱的缺点、具有响应速度快、耐冲击、性能稳定、重复性好和寿命长等优点。可广泛用于ADSL、ISDN、MODEM、FAX、TEL等通信设备的防雷防瞬态过电压保护,也可用于显示器的防静电与灭弧保护,是当今通讯设备最理想的保护元件。
  产品特性
1、 电流承受能力强:2000A (8/20μs)
500A (10/700μs)
2、 静电容量小于2pF(1kHz),反应灵敏,钳制电压接近其直流转折电压,从而能及时有效地吸收瞬间高电压,动作速度明显优于普通气体放电管和其它保护单元。
3、 更新换代容易,可直接替代LC滤波组件、热敏电阻、压敏电阻极其它过电压保护器件。
4、 体积小,价格低廉,脉冲寿命长。
  应用范围
微型突波吸收器产品有GS41、GS37、GS35和GSMD等系列,广泛应用于防止浪涌电流或过电压对设备造成损坏,应用如下:
1、 电话、传真机、调制解调器、程控交换机、配线架、网络等通信设备和数字传输设备上,以用作浪涌保护。
2、 有线电视(CATV)系统的浪涌电流保护。
3、 用作CRT监视器、电脑彩显和彩显静电保护。
4、 轿车音频系统、无线电通信设备上的馈线保护。
5、 传感线路上的雷击保护。
6、 用户线路板(SLIC)的雷击保护。
7、 局用接入,交换,传输设备通讯端口的浪涌保护。

     陶瓷气体放电管
陶瓷气体放电管是在放电间隙内充入适当的惰性气体介质。配以高活性的电子发射材料及放电引燃机构,通过贵金属焊料高温封接而成的一种特殊的金属陶瓷结构的气体放电器件。它可用于瞬间过电压防浪涌,也可用作点火。其高阻抗、低极间电容和高耐冲击电流是其它放电管所不具备的。当线路有瞬时过电压窜入时,放电管被击穿,阻抗迅速下降,几乎是短路状态。放电管将大电流通过线路接地或回路泄放,也将电压限制在低电位,从而保护了线路及设备。当过电压浪涌消失后,又迅速的恢复到≥109的高阻状态,保证线路的正常工作。
主要规格与型号:
2陶瓷放电二极管2R-75V、2R-90V、2R-150V、2R-230V、2R-350V 、2R-470V、2R-600V、2R-800V、2R-1000V
2陶瓷放电三极管3R-75V、3R-90V、3R-150V、3R-230V、3R-470V、3R-600V、3R-800V
2陶瓷气体开关管2R-230V、2R-230V、2R-610V、2R-800V、2R-3000V
产品应用:
1.信号防护(75v-350v)、AC电源防雷(470v/600v)、室外分线盒的过电压保护(800-1000v)、一级信号保护、通讯设备、开关电源、空调大功率(2500-3000V)
深圳市社保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E-mail:shenzhen@sbdz.com
MSN:cxianglong2006@hotmail.com
防雷热线:0755-2231007622310075 陈生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上步北路(体育馆东)城市主场B座1601
网址:http://www.sbdz.com

供应
贴片瞬变电压抑制器
响应速度快(纳秒级)、瞬时吸收功率大(数百至数千瓦)、漏电流小(微安级)、导通电压精度高箝位电压较易控制、体积小等。它对保护装置免遭静电、雷电、操作过电压、断路器电弧重燃等各种电磁波干扰十分有效,可有效地抑制共模、差模干扰,是微电子设备过电压精细保护的首选器件。

压敏电阻器
    1.压敏电压:指在规定的温度和直流(一般为1mA或0.1mA)下,压敏电阻器两端的电压值。记为V1mA或V0.1mAo
2.最大连续电压:指在规定环境温度下,能长期持续加在压敏电阻器两端的最大正弦交流电压有效值或最大直流电压值。
3.限制电压:指在压敏电阻器中通过规定大小的冲击电流(8,20μs)时,其两端的最大电压峰值。
4.额定功率:指在规定的环境温度下,可施加给压敏电阻器的最大平均冲击功率。
5.最大能量:在压敏电压变化不超过±10%,冲击电流波形为10,1000μs或2ms的条件下,可施加给压敏电阻的最大一次冲击能量。
6.通流容量(最大冲击电流):
一次:在压敏电压变化率不超过±10%,冲击电流波形为8,20μs的条件下,压敏电阻器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
两次:指同一方向冲击两次(间隔5分钟),在压敏电压变化率不超过±10%,冲击电流波形为8,20μs 的条件下,压敏电阻器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
7.静态电容量:指压敏电阻器本身所固有的电容量,它是在20±2℃的环境中,施加以1KHZ,最大为1Vrms信号所测得的。
8.漏电流:指在规定的温度下,施加最大连续直流电压(或实际压敏电压的75%)时,压敏电阻器中流过的电流值。

    固态放电管(半导体放电管)
    固态放电管(半导体放电管)是基于可控硅的原理和结构的一种二端负阻器件,用于保护敏感易损的集成电路,使之免遭雷电和突波的冲击而造成的损坏。它采用了先进的气力注入技术,具有精确导通、快速响应、浪涌吸收组能力强、可靠性高等特点;广泛应用于通讯交换设备中的程控交换机、电话机、传真机、配线架、XDSL、通讯接口、通讯发射设备等一切需要防雷保护的领域,以保护其内部的IC免受瞬间过电压的冲击和破坏。在当今世界微电子及通讯设备高速发展的今天,固态放电管已成为世界通讯设备的首选器件。
特性:
1. 抗雷电突波,瞬间过电压防护,钠秒级反应速度(10-9秒)
2. 可控硅结构,浪涌电流的吸收能力强
3. 启动电压5V~550V,瞬间冲击电流50A~3000A
4. 无极性,双向保护
应用:
1. 电话机、传真机
2. 程控交换机接口电路(SLIC)和数据线
3. XDSL(ADSL、VDSL、HDSL)、MODEM
4. 通讯接口(RS232,485,422)、T1,E1
5. 配线架保安单元
6. 通讯发射设备
7. CATV设备

七久保MP系列金属气体放电管
    从输电线路和通信线路侵入的雷电等冲击电压会造成电子线路以及电器的损坏及误动作,本产品可以预先防止上述损坏及误动作的小型高性能的微间隙放电型电涌吸收器。本产品的卓越性能将提高IT机器及系统对过电压冲击的信赖性。
特点:
1.牢固的结构不易损坏
2.体积小、冲击承受量大
3.重复承受冲击,性能稳定
4.电压、电流特性具有对称性
5.电容小,高频传送无损耗
6.回应快、残压低
7.固体微间隙放电方式,持续电流小
8.绝缘性能好,机器耐压试验简单
9.定常时OPEN状态,完全没有漏电流
10.完全没有明暗现象
11.金属封装
12.高电压(300V-6200V)
用途:七久保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器的输入电源电路以及控制电路,连接通信、信号电缆的电器输入及输出电路,通信,情报机器、设备,家用电器,产业机器,输送机器,MTV,自动售货机,办公机器,医疗机器,游戏机,保安机器等。
获得认证:
1.UL认证:文件No.E217845(限于连接直列电阻的场合)
2.CUL认证:文件No.E217845
3.TUV认证:文件No.E9450670E1

MP系列金属气体放电管; 陶瓷气体放电管; Φ5×5 /Φ5.5×6陶瓷放电二极管; 半导体放电管; 抗干扰防雷保护器; 防雷保护专用产品; 气体半导体放电管系列; 防雷模块; 瞬态抑制二极管; 压敏电阻;
供应瞬态抑制二极管(TVS管)
TVS是目前国际上普遍使用的一种高效能电路保护器件,它的外型与普通二极管相同,但却能吸收高达数千瓦的浪涌功率,它的主要特点是在反向应用条件下,当承受一个高能量的大脉冲时,其工作阻抗立即降至极低的导通值,从而允许大电流通过,同时把电压箝制在预定水平,其响应时间仅为10-12秒,因此可有效地保护电子线路中的精密元器件。

电力电源专用抗干扰防雷保护器
  产品介绍:
    玻封硅气防雷管是采用新型材料,运用高科技手段,利用先进现代设备,生产出来的新式防雷器件。它具有反应速度快,反应时间在5-7纳秒,放电能力强,最高能承受6000伏电压。完全能满足邮电部颁布的暴露环境耐压的标准。漏电流在100V时小于0.1微安,静电结电容小于0.8P,能给您的组装留下较大的空间。它是通讯、网络系统理想的雷器件。

硅对称二端开关元件(触发管,SIDAC)
该器件是一种高压双向触发器,它将动作前的电路的电压值扩展到动作后远高于前面的电压值,从而达到我们所需要的效用。因此广泛用于电灯的控制,HID灯的起辉点火,燃气点火,空调控制电路,电子镇流器,功率震荡器,马达线圈灭弧等。
产品特点 钠秒级的响应速度,重复性优良,开关寿命10万次以上 无极性,价格便宜,使用方便,性价比远优于可控硅 高的浪涌承受能力,功率控制能力远优于DIAC器件 DO-15封装,并可根据客户要求定
SB-10A250B型防雷器(防雷插座)
功能与特点: SB-10A250B型防雷插座具有通流容量大、残压低、过流保险、高频滤波等特点.运用先进生产工艺制作,防雷元器件均选用名牌产品:外壳选用优质阻燃材料;插套组件选用高质量磷青铜.
技术参数:
产品型号:SB-10A250B
额定工作电压:250V
额定工作电流:≤10A
最大功率:2500W
标称放电电流(8,20us):5KA
最大放电流(8,20us): 10KA
响应时间: ≤25ns
残压(8,20us 3KA): ≤620V
保护插位数: 4
材质: 壳体-阻燃塑料;插座套组件--磷青铜
交流滤波:100KHz~300MHz   20dB~40dB
工作温度:-40℃~+85℃
相对湿度:95%
外形尺寸:295×62×32mm
安装:
1、与一般插座使用相同;
2、注意L 、N 、E线的正确安装
SBJK–3/A电源,视频和控制的三合一(避)防雷器
SBJK-3/A三合一防雷器功能:SBJK系列一体化多功能监控防雷器,可以同时对监控摄像机的电源线路、视频线路、云台控制线路进行电涌保护,安装在摄像机前.
特点:产品选用名牌器件,运用先进的生产工艺流水生产制造,具有对地漏电流为零,工作可靠性高.通流容量大,残压水平低,低电容设计,信号传输性能好,反应灵敏度高等特点.为了人身安全请勿带电安装!
技术参数:
最大可持续工作电压:(电源)AC220V - (视频)DC5V - (控制)DC12V
最大通流量:(电源)20KA - (视频)5KA - (控制)5KA
最大工作电压:(电源)AC275V - (视频)DC20V - (控制)DC25V
响应时间:(电源)1ns - (视频)1ns - (控制)1ns
插入损耗:(视频)≤0.5dB - (控制)≤0.5dB
接头型式:(电源)压接式 - (视频)BNC - (控制)压接式
SBJK二合一防雷器
功能:SBJK系列一体化多功能监控防雷器,可以同时对监控摄像机的电源线路、视频线路进行保护, 安装在摄像机前。
特点:产品选用名牌器件,运用先进的生产工艺流水生产制造,具有对地漏电流为零,工作可靠性高。通流容量大,残压水平低,低电容设计,信号传输性能好,反应灵敏度高等特点。为了人身安全请勿带电安装!
技术参数:

电  源    视  频
最大可持续工作电压    DC12V    DC5V
最大通流量    5KA    5KA
最大工作电压    DC18V    DC12V
响应时间    1ns    1ns
插入损耗        ≤0.5dB
接头型式    压接式    BNC

信号防雷器系列:
1、    控制信号防雷器    典型用于RS485、RS422、RS232数据端口
特点:雷电通流量大; 过电压,过电流多重保护;响应速度快,纳秒时间;低电容设计,信号传输性能好;残压低;安装简单,免维护。
主要型号有:
SBS05YM2、 接头形式,压接式,通流容量5KA 最大持续工作电压5V 最大电压20V 响应是境1NS 数据传输速度10Mbps 插入损耗≤0.5dB
SBS12YM4   接头形式,压接式,通流容量5KA 最大持续工作电压12V 最大电压25V 响应是境1NS 数据传输速度10Mbps 插入损耗≤0.5dB

SBS24YM2  接头形式,压接式,通流容量5KA 最大持续工作电压24V 最大电压60V 响应是境1NS 数据传输速度10Mbps 插入损耗≤0.5dB

2、    网络信号防雷器
特点:雷电通流量大; 过电压,过电流多重保护;响应速度快,纳秒时间;低电容设计,信号传输性能好;残压低;安装简单,免维护。
主要型号有:
SBS05Rj45M4 接头形式Rj45,,通流容量5KA 最大持续工作电压5V 最大电压20V 响应是境1NS 数据传输速度100Mbps 插入损耗≤0.5dB

SBS05Rj45M16 接头形式Rj45 通流容量5KA 最大持续工作电压5V 最大电压20V 响应是境1NS 数据传输速度100Mbps 插入损耗≤0.5dB

SBS05Rj45M8 接头形式Rj45 通流容量5KA 最大持续工作电压5V 最大电压5V 响应是境1NS 数据传输速度60Mbps 插入损耗≤0.5dB
3、音频信号防雷器
特点:雷电通流量大; 过电压,过电流多重保护;响应速度快,纳秒时间;低电容设计,信号传输性能好;残压低;安装简单,免维护。
主要型号有:SBS150Rj11M2  SBS150Rj11M2-16  SBS180YM4
接头形式Rj11 通流容量5KA 最大持续工作电压150V 最大电压250V 响应是境1NS 数据传输速度10Mbps 插入损耗≤0.5bB
注:1、SBS180YM4接头形式有压接式,最大持续工作电压180V。
2、三种型号被保护线路数不一样,外形不一样。
4、视频信号防雷器
特点:雷电通流量大; 过电压,过电流多重保护;响应速度快,纳秒时间;低电容设计,信号传输性能好;残压低;安装简单,免维护。
主要型号有:
SBS05BM 接头形式BNC 通流容量5KA 最大持续工作电压12V 最大电压25V 响应时间1NS 数据传输速度100Mbps 插入损耗≤0.5bB

SBS12BM 接头形式BNC 通流容量5KA 最大持续工作电压12V 最大电压25V 响应时间或1NS 数据传输速度100Mbps 插入损耗≤0.5Bb
应用领域:闭路电视系统、监视系统、安防系统、智能抄表、智能小区等智能系统
天馈防雷器系列
天馈防雷器主要使用于微波、卫星天线、移动通信、发射和接收系统、对讲系列、小灵通基站、监控视频、CATV等信号传输的保护。
1、    电键型天馈防雷器
特点:频率范围宽;可以馈电;耐通流容量大;插入损耗低;驻波比小;双向可用,工作性能可靠。
主要型号有:
SBT70N21-F  接头形式N-K/J 通流容量10KA 最大持续工作电压70V 最大电压200V 驻波比≤1.2  工作频率≤2.1GHZ 插入损耗≤0.2bB
SBT70N10    接头形式N-K/J 通流容量10KA 最大持续工作电压70V 最大电压200V 驻波比≤1.2  工作频率≤1.0GHZ  插入损耗≤0.5Bb
SBT70N21   接头形式N-K/J 通流容量10KA 最大持续工作电压70V 最大电压200V 驻波比≤1.2  工作频率≤2.1GHZ 插入损耗≤0.5Bb

SBT70D21   接头形式N-K/J  通流容量5KA 最大持续工作电压12V 最大电压25V驻波比≤1.2  工作频率≤2.1GHZ 插入损耗≤0.5Bb
2、    联通型天馈防雷器
特点:频率范围宽;耐通流容量大;插入损耗低;驻波比小;工作性能可靠。
主要型号有:
SBTN20  接头形式N-K/J 通流容量20KA 最大电压30V 驻波比≤1.2  工作频率1.8-2.0GHZ 插入损耗≤0.2bB
SBTT20  接头形式N-K/J 通流容量20KA 最大电压30V 驻波比≤1.2  工作频率1.8-2.0GHZ插入损耗≤0.2Bb
T型天馈防雷器特点:耐通流容量大;插入损耗低;驻波比小;双向可用,工作性能可靠。
主要型号有:
SBT20-1/4  接头形式N-K/J 通流容量30KA 最大电压100V 驻波比≤1.2  工作频率1.8-2.0GHZ 插入损耗≤0.2Bb
SBT22-1/4  接头形式N-K/J 通流容量30KA 最大电压100V 驻波比≤1.2  工作频率2.0-2.2GHZ 插入损耗≤0.2Bb
SBT19-1/4 接头形式N-K/J 通流容量30KA 最大电压100V 驻波比≤1.2  工作频率1.7-1.9GHZ 插入损耗≤0.2Bb
SBT10-1/4 接头形式N-K/J 通流容量30KA 最大电压100V 驻波比≤1.2  工作频率0.8-1.0GHZ 插入损耗≤0.2Bb
3、
电源防雷器系列
电源防雷器主要使用于机电设备,电视、广播、通信、计算机、交流、直流、配电房、控制设备的电流保护。
1、    交流电源防雷器
特性:大容量浪流涌吸收元件,通流量大;快速向应输出残压低;采用优质耐熔片,性能高可靠;有远程告警接点,方便远程监控;可在恶劣环境下工作;简单安装,免维护。
主要型号:
SBA40X3  SBA40X1 SBA40X2 SBA40X4
最大通流容量40KA  标称放电电流20KA 正常工作电压220/380V 最高持续工作电压385V 电压保护 1.5KV  响应时间25ns
2、直流电源防雷器
特性::  大容量浪涌吸收元件,通流量大;采用优质耐熔片,性能高可靠;有远程告警接点,方便远程监控;可在恶劣环境下工作;简单安装,免维护。
主要型号:
SBD40-48V       SBD40-220V
最大通流容量40KA  标称放电电流20KA 正常工作电压220/380V 最高持续工作电压385V 电压保护 1.5KV  响应时间25ns
3、高通流交流电源防雷器
特性:大容量浪流涌吸收元件,通流量大;快速向应输出残压低;采用优质耐熔片,性能高可靠;有远程告警接点,方便远程监控;可在恶劣环境下工作;简单安装,免维护。
主要型号:
SBA60X 最大通流容量60KA  标称放电电流40KA 正常工作电压220/380V 最高持续工作电压385V 电压保护1.5KV  响应时间25ns

SBA80X 最大通流容量80KA  标称放电电流50KA 正常工作电压220/380V 最高持续工作电压385V 电压保护 1.5KV  响应时间25ns

SBA100X 最大通流容量100KA  标称放电电流60KA 正常工作电压220/380V 最高持续工作电压385V 电压保护 1.5KV  响应时间25ns
4、单双交流电源防雷箱
特性:大容量浪流涌吸收元件,通流量大;快速向应输出残压低;采用优质耐熔片,性能高可靠;有远程告警接点,方便远程监控;可在恶劣环境下工作;简单安装,免维护。
主要型号:
SBP40X4 最大通流容量40KA  标称放电电流20KA 正常工作电压220/380V 最高持续工作电压385V 电压保护1.5KV  响应时间25ns

SBP60X3  最大通流容量60KA  标称放电电流40KA 正常工作电压220/380V 最高持续工作电压385V 电压保护1.5KV  响应时间25ns

SBP80X3  最大通流容量80KA  标称放电电流50KA 正常工作电压220/380V 最高持续工作电压385V 电压保护1.5KV  响应时间25ns

SBP100X3  最大通流容量100KA  标称放电电流60KA 正常工作电压220/380V 最高持续工作电压385V 电压保护1.5KV  响应时间25ns

SBP80B63X3  最大通流容量80KA  标称放电电流50KA 正常工作电压220/380V 最高持续工作电压385V 电压保护1.5KV  响应时间25ns

SBP100B63X3 最大通流容量100KA  标称放电电流60KA 正常工作电压220/380V 最高持续工作电压385V 电压保护1.5KV  响应时间25ns

 社保电子陶瓷气体放电管,防雷管
社保系列专业防雷放电管经安规测试!!
 供P1200过压保护器件放电管
 放电管防雷管的应用!社保电子
 社保电话机防雷管STPA200
 放电管防雷管TVS管专业供应
 社保电子长期供应半导体防雷管
 社保牌TPA200半导体防雷管
 TED485 GS系列 社保牌
 日本三菱防雷管 SBDZ热卖
 防雷管放电管TED485 SB
 金属气体放电管防雷管MP-SB
 N/A进口三菱防雷管-SBDZ
 rs485/232防雷管-SB
 专业保护器件社保电子供防雷管
 SBDZ数据端口防雷放电管系列
 社保系列以太网交换机专业防雷
 社保系列绝对防雷之元器件放电管
综合各种先进抗雷电技术防雷管,放电管
MP系列七久保金属气体放电管,超先进技术研制!!社保电子中国唯一代理!

防雷产品系列   供应各种防雷模块

陶瓷电源防雷模块
型号:ZDZR-600SM  ZD3R-600SM
二、 电性能
1)直流击穿电压: 350V~700V  2)冲击击穿电压: ≤1200VA 3)绝缘电阻: ≥10000MΩ
4)耐冲击电流(10/1000μs): 100A5)耐冲击电流(8/20μs): 10KA
6)极间电容: ≤5pF
金属防雷模块
二、电性能
型号    直流放电开始电压Vs(V)    UL、CUL
MP102MV1024    1000(800~1200)
MP152MV1024    1500(1200~1800)
MP242MV1024    2400(1920~2880)
MP302MV1047    3000(2400~3600)
MP362MV1047    3600(2800~4320)
三菱防雷模块
系列
名称    型号    直流放电
开始电压Vs    绝缘电阻IR    静电容量C    浪涌
容量8/20μsec    浪涌寿命
测试    AC耐电压
DSAZR    DSAZR1-301L    500V(400~600)    ≥100MΩ    ≤2pF     1000A    8/20μsec    —
    DSAZR1-501M    600V(480~720)                100A    —
    DSAZR1-102M    1100V(880~1320)                300times    —
    DSAZR1-242M    2400V(1920~2880)                     AC1200V-3sec
    DSAZR1-282M    2800V(2240~3360)                     AC1250V-3sec
    DSAZR1-302M    3000V(2400~3600)                     AC1500V-1min
    DSAZR1-362M    3600V(2880~4320)                     AC1800V-3sec
    DSAZR1-402M    4000V(3200~4800)                     AC2000V-1min
    DSAZR1-452M    4500V(3600~5400)                     AC2000V-1min

防雷管 硅对称二端开关元件 (触发管,SIDAC)

该器件是一种高压双向触发器,它将动作前的电路的电压值扩展到动作后远高于前面的电压值,从而达到我们所需要的效用。因此广泛用于电灯的控制,HID灯的起辉点火,燃气点火,空调控制电路,电子镇流器,功率震荡器,马达线圈灭弧等。
一、规格型号
型号    IT(A)
MAX    VDRM(V)
MIN    VBO(V)    IDRM(μA)
MIN    IBO(μA)
MAX    IH(m A )
MAX
P1200    1.0    ±90    100~130    10    220    100
P1500    1.0    ±115    130~180    10    220    100
P2000    1.0    ±150    180~220    10    220    100
P2400    1.0    ±175    220~260    10    220    100

联系电话:0755-22310076(陈生)
传真:0755-22310075
网址:htpp://www.sbdz.com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上步北路(体育馆东)城市主场B1601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