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电机刹车的问题!!!

楼主(2009-02-19):
  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电机的刹车时,电机的刹车无法吸起,如果把控制输出的220断开再接通一下,又吸起来了,请问大侠们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问题在固态继电器,

楼主:
要怎么改进呢?

网友B:
你的电路有问题!

你把电路用途弄混了!没有明白什么是常闭常开问题哦!!!

楼主:
没有,固态上面灯亮就导通!

 听有些人说要在上面并个电阻,但这个电阻不知如何选取,要过220V

网友C:
你的固态继电器选的电流太小

因为要驱动磁力启动器,可能你固态继电器的过流小,无法驱动启动。

网友D:
是继电器不工作还是刹车不工作

楼主:
刹车不工作呀,

网友E:
SSR是控制交流电的

你不知道内部是SCR么?

楼主:
解决方法?

网友F:
发相关元件电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