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输出怎么变成4-20毫安的电流信号?

楼主(2009-02-26):
我得做个控制电动调节阀的单片机系统,各位有没有知道怎么做4-20毫安电流输出的?要注意哪些事项?
多谢指点。

网友A:
NO NO NO

看看原始的串口通信吧

网友B:
建议

把DA输出的电压串到可调电阻上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C:
压控恒流源 一搜一堆

网友D:
还有数字输入电流输出的芯片

这种应用比较多
比如AD的

楼主:
谢谢各位。

各位我搜了,现在由于时间紧,怕调试量大,就没有再打算自己做,想选ADAM的模块,各位有没有高见啊。。。。谢谢。